请教vbar neo 问题

楼主(2016-09-12):
机子是500L,用deko6125中型
舵机
,vbar neo
陀螺仪
,初次设置完,推油门螺距发现个问题:油门摇杆打到底的时候,稍微推点油门只有1号舵机立即运动,其它两个舵机在推了一点摇杆以后才开始动,这两个舵机在摇杆推到顶之前就停止运动了,请教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响应慢了一点,可以检查一下接触点,另外可以检查一下有没有虚位

楼主:
打副翼 升降都反应灵敏 就是打螺距地时候才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冷启动试试或许会解决你这个问题

楼主:
什么是冷启动?

网友C:
完全断电。

网友D:
软件有冷启动 启动完了我记得要重新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