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6040龙门式雕刻机

楼主(2016-09-12):
我设计的雕刻机,采用龙门式,主要是考虑可以让材料和工作台固定,减少占用空间和方便加装防尘罩。行程为600×400×100,y轴用15mm的方轨,x轴用16mm带座光轴,z轴12mm光轴。设计的特点是,尽量使用凹凸位装配定位,利用加工精度来保证装配精度,降低后期装配调试的难度,保证结构的强度,但可能加工费要增加了。龙门稍高,主要是考虑还想加装3d打印功能。欢迎大家多提建议,如果有同好有意制作,可以提供图纸,一起团购材料和加工,降低点成本。呵呵
龙门架是用方轨滑块连接在底座侧板上,最底下横着的Y轴拖板是连接丝杆提供传动力,拖板不承受垂直向下的力,4个15方轨的滑座能承受的载荷已经足够大了,我查过手册才选的。底座还有三块横着的支撑板以及4角的直角支撑块没有画出,但都有设计。

楼主:
这是Y轴拖板的细节,设有加强筋和龙门连接,提高拖板的刚性

楼主:
X轴装配细节,利用凹凸位来装配定位,前后上下的定位是利用X轴背板和龙门侧板的凹槽定位,左右利用背板的凸筋顶在侧板的加强筋上来定位,这样做也增加了接触面积,提高了装配刚性,降低了装配难度,只是加工量增多了一些

楼主:
Z轴的细节,做成了一个盒式结构,最大可能提高刚性

楼主:
底座装配细节,不光是底座四条边用凹凸位定位连接,还有4个直角支撑块来帮助定位和支撑,还有三条支撑板(未画),都是为了尽量提高刚性,配合上面铝型材台面(未画)一起固定在底座上,成为一个牢固的盒型结构,提高底座及台面整体刚性

楼主:
我设计这台雕刻机时,借鉴了论坛里网名叫长宽高大侠的机器,他就是利用凹凸榫卯结构来提高装配精度,降低调试难度,但他本身就是机加工行业,有自己的cnc工业机器,所有在加工上可以不惜工本,而我需要外委加工,所以在设计上借鉴榫卯结构的同时尽可能的降低加工难度,零件几乎都是板条形状,二维加工的多,三维加工的少。另外底座滑轨也吸取前辈的教训,设计成侧装,配合直角支撑块,支撑板,再加上铝型材台面一起构成一个牢固的盒型结构。

楼主:
请网管把我这帖子移到模型大工具与DIY机械栏目 吧,我发贴时贴错板块了,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有扣扣留一下么?有点事儿想请教

楼主:
dark-star@163.com,我的信箱也是qq号

楼主(2016-11-07):
加工好的零件回来了

楼主:
先组装底座
再组装龙门部分

楼主:
这是y轴拖板还没有安装的照片,龙门是通过滑轨固定在底座上的,y轴拖板只承受水平的切削力。
y轴拖板安装好的照片

榫卯的细节,空隙是退位空隙,防止凹槽有圆角导致装配顶不到设计位置。

网友:
金属板材镂空 对强度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