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兄弟说下FT012和FT011的选择

楼主(2016-09-12):
偶尔玩玩,同时还想利用下手里已经有的2块3S  2200mah的电池。是买新版接收、电调分离的FT012呢还是FT011?

网友A:
新版012就够了,自己改新款硬轴,杠杠的,就是它那个舵机垃圾,容易扫齿,建议自己配17克金属

网友B:
目前舵机没有事,倒是防水盖怎么都漏水,船体的接缝也是我自己重新做的密封。电机散热也不是很好,我把金属水管与散热座加了导热硅脂。

网友:
我的是老款ft012,一体接收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012就够了,自己改新款硬轴,杠杠的,就是它那个舵机垃圾,容易扫齿,建议自己配17克金属

要改的东西给几个淘宝关键字呗。对了,新版012现在什么价格,兄弟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舵机没有事,倒是防水盖怎么都漏水,船体的接缝也是我自己重新做的密封。电机散热也不是很好,我把金属 ...

哇,看来老板真的是太渣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改的东西给几个淘宝关键字呗。对了,新版012现在什么价格,兄弟知道吗?

我是买的二手,不清楚现在的价,你就搜新款传动硬轴,联轴器选3.175-3的,要稍微改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的二手,不清楚现在的价,你就搜新款传动硬轴,联轴器选3.175-3的,要稍微改造下

新款原厂就是硬轴?还是另外配?选什么型号?联轴器需要改造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买的二手,不清楚现在的价,你就搜新款传动硬轴,联轴器选3.175-3的,要稍微改造下

请问,你说的新版FT012厂家有没有改进外壳?漏水还厉害吗?还是只是改成了接受、电调分离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款原厂就是硬轴?还是另外配?选什么型号?联轴器需要改造哪里?

联轴器不用改,买我说的型号,新款船壳还是那鸟样,漏水,得自己做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不用改,买我说的型号,新款船壳还是那鸟样,漏水,得自己做防水

谢谢、我了解了下。就是买一个新版的ft012(其实也就只是改进了接收、电调分离),然后买个传动铜管来升级下(舵机也可以升级成金属的)就OK了。对了,还有防水自己要拿搞好。看来,升级这2下,如果买不到价格合适的012还不如直接011到手玩咯。。。

网友C:
012回来改装的费用也不低,直接011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了解了下。就是买一个新版的ft012(其实也就只是改进了接收、电调分离),然后买个传动铜管来升 ...

问题是011也就是船身大点,防水也渣,传动轴设计是硬伤,磨损太大,轻则影响动力,重则断电机轴,我就断过一次,后来换了硬轴,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011也就是船身大点,防水也渣,传动轴设计是硬伤,磨损太大,轻则影响动力,重则断电机轴,我就断 ...

我还中意小点的,出门好带。防水要怎么做呢?我能不能加个你的论坛好友或者QQ微信啥的请教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2回来改装的费用也不低,直接011就是了

听说011也不省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中意小点的,出门好带。防水要怎么做呢?我能不能加个你的论坛好友或者QQ微信啥的请教下呀?

防水就是用704硅橡胶涂抹缝隙,用防水胶带贴住外壳呀,我qq574381102玩船我也是新手,才开始慢慢折腾呢,坛子里倒是有不少玩船的大神

网友:
防水翻旧贴呵,图文并茂

网友D:
补充:玩完后船底向上再揭开盖子,缝边的水向下滴出,保证舱内没有渗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水就是用704硅橡胶涂抹缝隙,用防水胶带贴住外壳呀,我qq574381102玩船我也是新手,才开始慢慢折腾呢, ...

谢谢,谢谢,我明天用电脑加你Q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玩完后船底向上再揭开盖子,缝边的水向下滴出,保证舱内没有渗透

哟,谢谢提醒。这个小贴士挺好

网友E(2020-05-06):
新版的ft12和单独买接收模块能对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