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天地飞9的摩友,襟翼通道是哪个?

楼主(2016-09-12):
准备副翼用2舵机,襟翼也用2舵机,不用y线,用天地飞9,那么通道插哪个呢?还有,混控要不要设置?天地飞的说明书太潦草了,根本看不懂

楼主:
还有,2个襟翼舵机不用y线,要不要舵机一个正向一个反向?

网友:
幸亏我的遥控是随意设置摇杆、开关为任意通道,只能帮顶了

网友:
5为襟翼,6为起落架

网友:
不是有中文屏幕么?

网友:
不用Y线 要设置混控

网友:
设襟副翼混控,左副翼接6通道,右副翼接1通道。

网友:
二战机虎蛾

设襟副翼混控,左副翼接6通道,右副翼接1通道。

网友A:
两个副翼不用Y线可以这样设置:1、设置襟副翼混控,和楼上说的一样.2、可以设置副翼差动控制。两个襟翼可以设置一个开关控制两个通道,将两个襟翼舵机分别接到这两个通道上!可以调节舵角来控制收放幅度

网友B:
这个随便怎么设置的               9通接收机 一般5通是起落架 6通是襟翼  7-9是辅助通道  不过实际上5-9通道是随意设定开关和旋钮或者摇杆的  你可以这样 1通和5通接两个副翼舵机 6通和7通接两个襟翼舵机 然后在辅助通道设置里面把5通设置为“—”  6通和7通设置为你想要设置的旋钮或者开关  然后在混空里面设置副翼通道到5通道的混空

网友C(2017-03-18):
引用 网友B:
这个随便怎么设置的               9通接收机 一般5通是起落架 6通是襟翼  7-9是辅助通道  不过实际上5-9通 ...

请问,我新买的的天地飞9SⅡ,第9通道无反应。说明书上说辅助通道可定义任意开关或旋钮,但是我在“辅助通道设置”里,不论给通道9定义任何开关或旋钮,在“监视器”上观察,该通道都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新买的的天地飞9SⅡ,第9通道无反应。说明书上说辅助通道可定义任意开关或旋钮,但是我在“辅助 ...

你是不是编码方式设置为ppm模式了  PPM模式只有8个通道  只有PCMS才有9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编码方式设置为ppm模式了  PPM模式只有8个通道  只有PCMS才有9个通道

哈哈!果然是啊。谢谢了。!!!

网友:
没用到襟翼,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