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抽风问题求解

楼主(2016-09-12):
手机上的,拿位帮我上下视频这些。各位懂MB帮我看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MjU3NTYyMA==.html?sharefrom=iphone

楼主:
折腾死了……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A:
新人不懂帮顶 请问18SZ哪家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不懂帮顶 请问18SZ哪家店买的?

阿楠

网友:
LOGO用MB。。。。。。。。XXX哭晕在厕所里。。。。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一遍,不行就返厂了

网友B:
我擦。我看了视频了。这不是一般的抽啊,我700也用的mb plus ,是亚拓拆机版本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几点您试试,
1. 是不是2s单独供电,不要用bec。
2.既然4个都在抖,换下其他的标舵试试吧,就插几根线,都不用取陀螺仪。试试其他的舵机抖不抖。 就可以把舵机排除了。
个人感觉mb不太容易出事,虽然我才用,但是应该比我之前用的k8好多了。祝顺利~

网友:
斜盘舵机类型和频率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擦。我看了视频了。这不是一般的抽啊,我700也用的mb plus ,是亚拓拆机版本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有 ...

谢谢您,使用2S直驱试过了,还是一样 现在已经确定了是mb问题 我拆了570的vbar 两个陀螺仪互换,700X好了,570上的F9353开始抖了,又试了一下380 kst320 也是抖,已联系亚拓售后。谢谢你码这么多字。

网友C:
图上的不是VB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使用2S直驱试过了,还是一样 现在已经确定了是mb问题 我拆了570的vbar 两个陀螺仪互换,700X好了 ...

客气哈。我也不怎么懂。你确定问题就好整了。直接返厂了。最好能给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不是VB么

图片乱选的,看视频

网友:
看视频的设置,对照了一下表格,50Hz没有问题啊。
我用的是亚拓550L套装里的MB飞控,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建议把MB恢复出厂试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我去年遇见过,不是我飞机,是卖你控老板的飞机,一起出去飞他的mb抽风,你可以问问他

网友:
只能换啊

网友:
18好高档,触摸耶

网友D:
楼主的频率设对了没? 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频率设对了没? 检查一遍····

5个频率都试过了,亚拓售后已要求我发回换新

网友:
不应该是频率问题,亚拓原厂的斜盘舵机我都用200hz,尾舵机333hz,1520宽频,都没问题。可能是mb自身的问题。

网友D:
你也真是踩狗屎运了··· MB 见出问题的 这些年 都能数的过来! 运气欠佳啊

网友E:
会不会是控的摇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