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3.0的滤波怎样设定?

楼主(2016-09-12):
BF固件出3.0了, 升级后看起来功能多不少,但是不会用。续航从原来的悬停10分钟降到了7分半。虽然有完整的一页来设定低通滤波的参数,但是参数太多,不懂怎样设定,不懂各参数的作用, 反而是原来的80,100的参数好像不管用了, BlackBox中的曲线又变粗了。请问大神怎样设定3.0版的低通滤波,怎样调3.0版的pid。

网友:
还在用2.6.1固件

网友A:
我只改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因为其他的不懂。。。

楼主:
关键是改完后,BlackBox的曲线变细了吗?

网友:
我有BF1.8的汉化版 上面有简单的翻译 你要的话留个邮箱

网友:
稍微有点有点噪声请用这个设置:
gyro_lowpass = 80
dterm_lowpass = 100
gyro_lpf = OFF

噪声比较严重请用:
gyro_lowpass = 50
dterm_lowpass = 100
gyro_lpf = 188HZ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以前的都学会了,这个V3.0出现很多新东西不会。以前用的就是稍微有点噪声的参数,效果很好。升级后一样设定,效果却不好,曲线还是很粗,续航时间变短。

网友:
3.0出正式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F3炸过之后,自稳起来飞机一直左飘。要一直打杆才能拉回来,在BF软件里校准无效。软件里那个砖块一直缓慢 ...

你的这个问题,因为是炸鸡后出现的,加上你所描述的现象, 我怀疑是振动引起的。 你可以试试将低通设定到50, 然后看看故障现象有没有减轻, 如果明显减轻, 那么请逐个电机排除振动源试试看。

网友C:
找出电机噪音频率,通过notch参数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出电机噪音频率,通过notch参数过滤

请问怎样确定电机噪音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确定电机噪音频率?

set debug=notch

楼主:
谢谢提醒,在BlackBox里找到了频谱图,电机的

陀螺的

噪音频率200HZ。 今天晚上测试如下参数后向大家汇报结果

楼主: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什么, 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F3炸过之后,自稳起来飞机一直左飘。要一直打杆才能拉回来,在BF软件里校准无效。软件里那个砖块一直缓慢 ...

楼上有了这个频谱工具, 你排障就太容易了, 看看4个电机的频谱图就清楚了。

网友C:
然后用blackbox看电机噪音分布; 注:是debug_mode

网友C:
你们的电机噪音果然在作者的语言范围内,200-250hz;为啥我测了三台机子,都是144 左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的电机噪音果然在作者的语言范围内,200-250hz;为啥我测了三台机子,都是144 左右呢

请教你下电机噪音在Blackbox那个选项里呢?
我没找到DEBUG_MOTORS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后用blackbox看电机噪音分布; 注:是debug_mode

好像不需要这条命令也看得到

楼主:
结果出来了,经过一些细调,最后的参数是这样的:

这个陷波滤波器比低通滤波好用多了, 完美地过滤掉了电机噪音,结果如下, 电机频谱图:

陀螺频谱图:

刚刚测了续航时间,悬停10分半, 比原来还多30秒。哈哈!

现在的曲线细多了

现在看起来yaw反而是调整最多的,不知这样正常吗? 如果不正常还请各位先知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上,看频谱点红色圈里的按钮:

楼主:
刚刚又很兴奋的将另外两个也刷成了3.0, 调好后,对比3台机机发现一点现象向大家汇报一下。
三台机机, 1号:好盈 Xrotor 2205 2300KV电机, 2号: DYS SE2205 2300KV电机, 3号:银燕SE2205 2300KV电机。
原始振动: 3号最小, 其它两个差不多, 总的说来也差别不大。
一致性:1号和3号电机噪音都在一个频率上, 陷波滤波器参数很好调, 但是2号的噪音分布在从150HZ到190HZ的不同频率上,参数不太好调,最后中心频率设在185,起始频率设在110才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果出来了,经过一些细调,最后的参数是这样的:

这个陷波滤波器比低通滤波好用多了, 完美地过滤掉了 ...

能说一下详细怎么调吗?   没有找到上面的几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说一下详细怎么调吗?   没有找到上面的几个选项。

可能你需要升级软件,BF Configration升级到1.8,BF 固件升级到3.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你需要升级软件,BF Configration升级到1.8,BF 固件升级到3.0

是的,忘了升级软件。升级3.0之后。黑盒子不记录数据。请问这要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忘了升级软件。升级3.0之后。黑盒子不记录数据。请问这要怎么设置?

在配置里,功能选项开一下balckbox,或者在模式里设定一路辅助通道控制blackbox的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配置里,功能选项开一下balckbox,或者在模式里设定一路辅助通道控制blackbox的开关。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配置里,功能选项开一下balckbox,或者在模式里设定一路辅助通道控制blackbox的开关。

请教一下楼主 notch cutoff 是以什么标准设置的呢 我看默认160 .    Gyros   PIDs    Motors 这几个项里都有 电机的noise 而且都不同,是以那个为准设置notch cent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 notch cutoff 是以什么标准设置的呢 我看默认160 .    Gyros   PIDs    Motors 这几个项里 ...

飞控其实只有一个传感器,这些频谱都是通过计算获得的,起参考作用。所以先降低pid的参数,避免esc噪音影响到计算结果,然后当然用最直接的电机数据来设陀螺的notch,用roll或pitch的pid数据设dterm的notch。如果你的四个电机的噪音频率基本相同,设定就比较容易,因为两个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如果频率不同,设定就麻烦,而且最终结果都是设了个大范围。

网友:
还是不太懂,可以列下这些步骤吗大哥,例如,第一步用什么软件 设置什么参数,怎么没看参数,看到参数不对,需要怎么去调?

网友F:
请问楼主 我的4个电机噪音频率都是一样的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 过滤掉电机噪音??帖子来来回回看了很多次 大概意思明白 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频率,求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我的4个电机噪音频率都是一样的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 过滤掉电机噪音??帖子来来回回看了很多次 大 ...

大哥不用調整你的電機非常漂亮.像我的電機四個都不一樣.照飛無問題.看了你的圖.讓我非常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我的4个电机噪音频率都是一样的 我该怎么设置才能 过滤掉电机噪音??帖子来来回回看了很多次 大 ...

按照这个图,最大噪音频率(噪音的中间频率)是174, 噪音的起始频率是150. 如果这样就将第二个参数设成174, 第三个参数设成150. 第5个参数改成174,第6个参数改成150 。然后看看曲线会变成是什么样子。
可以先运行 set debug_mode = notch 命令,或者将 第2和第5个参数改成0,然后录BlackBox ,这样看到的数据比较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F3炸过之后,自稳起来飞机一直左飘。要一直打杆才能拉回来,在BF软件里校准无效。软件里那个砖块一直缓慢 ...

飞控的加速计挂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最大噪音频率(噪音的中间频率)是174, 噪音的起始频率是150. 如果这样就将第二个参数设成1 ...

NAZE32的飞控用不了BLACKBOX

楼主:
引用 网友G:
NAZE32的飞控用不了BLACKBOX

临时装一个F3, 只通电。 调好后拆掉。

网友H:
楼主发bf调参软件给我咯 谢谢56307376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发bf调参软件给我咯 谢谢

chrome下载安装的, 没有安装包, 不懂怎样发给你。 发个使用VPN的办法,下面这个网站注册一个用户
https://www.locojsq.net
然后选择Mac或windows下载软件安装, 每天登入可以免费使用2小时, 我们玩模型的足够用了。
VPN连接后, 上www.google.com, 下载chrome。 chrome安装好后,找扩展程序菜单,在应用商店查找Betaflight。能找到下面两个软件,下载安装。

Betaflight-Configurator是配置工具, 另一个是看黑盒子数据的。 软件下载完后VPN就可以断开了。
打开配置工具

点那些“here” 下载各种驱动程序, USB驱动要下载CP210X的驱动。
驱动装完就搞定了, 不管Windows或Mac都可以。

网友:
不明觉厉……回家慢慢研究

网友(2016-10-14):
引用 网友B:
我F3炸过之后,自稳起来飞机一直左飘。要一直打杆才能拉回来,在BF软件里校准无效。软件里那个砖块一直缓慢 ...

陀螺仪采样问题,gyro  z 总是1或者-1,飞机一直自旋跑偏,据说是PMU6050虚焊了

网友I:
下面是我的BF陷波滤波器的设置(默认参数)和我的4个电机的截图,对陷波滤波器还不懂,麻烦各位大神帮我分析分析,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面是我的BF陷波滤波器的设置(默认参数)和我的4个电机的截图,对陷波滤波器还不懂,麻烦各位大神帮我分 ...

请将下面的260改成0后,再做一遍,然后将图片发上来。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将下面的260改成0后,再做一遍,然后将图片发上来。

按照你说的把260改为0后时悬停的电机陷波滤波情况。
但是在ROLL和PITCH打杆时的黑盒显示如下,比悬停时的最大电机噪音要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说的把260改为0后时悬停的电机陷波滤波情况。
但是在ROLL和PITCH打杆时的黑盒显示如下,比 ...

改前和改后没什么差别,你确认你没搞错,这样的曲线看起来像已经有滤波在工作了,将参数设到零,就是为了禁用滤波器。要不你试试在cli输入set debug_mode= notch
save
然后再录一遍,先清空,要不永远是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说的把260改为0后时悬停的电机陷波滤波情况。
但是在ROLL和PITCH打杆时的黑盒显示如下,比 ...

滤波关了后,图一般长这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前和改后没什么差别,你确认你没搞错,这样的曲线看起来像已经有滤波在工作了,将参数设到零,就是为了 ...

应该没错啊,就把260改成0了,其他没动,我每次导完黑盒都清空的,不行我再cli里按你说的再试一次。

网友:
继续关注 感谢楼主 希望做更多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没错啊,就把260改成0了,其他没动,我每次导完黑盒都清空的,不行我再cli里按你说的再试一次。

要不你试试把所有参数都改成0

网友:
也有可能是飞控歪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图,最大噪音频率(噪音的中间频率)是174, 噪音的起始频率是150. 如果这样就将第二个参数设成1 ...

没看出 起频是150  首先教会我们看可以吗?  能看到max  但是没有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看出 起频是150  首先教会我们看可以吗?  能看到max  但是没有起啊?

最大是直接有数字的,起始频率是包含所有噪音又不包含有用信息的频率点,是在坐标上找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结果出来了,经过一些细调,最后的参数是这样的:

这个陷波滤波器比低通滤波好用多了, 完美地过滤掉了 ...

为什么,我点了红色的那个圈以后,不会出现频谱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我点了红色的那个圈以后,不会出现频谱图呢?

OK了,双击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L(2016-11-20):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在BlackBox里找到了频谱图,电机的

请问BlackBox里频谱在那?与固件版本和插件版本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BlackBox里频谱在那?与固件版本和插件版本有关系吗?

请看24楼

网友L:
看到了,谢谢!可惜我插件版本低,又不能fan qiang,还是看不了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到了,谢谢!可惜我插件版本低,又不能fan qiang,还是看不了频谱。

软件安装见43楼

网友:
滤波那里设置的全部是0 ,4个电机的图 ,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有没有运行 set debug_mode = notch , 然后 save?

网友(2016-12-25):
引用 楼主:
这条命令的作用是什么, 然后呢?
导出黑盒子数据 看看图 确定你的电机噪点 再把相应的数值填进去就行了。

网友(2017-03-27):
按照操作,的确可行!非常感谢🙏,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