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o艇 如何配置才比较稳定

楼主(2016-09-12):
我的船  过弯容易翻转向舵刀是95长度   还会直插水底,还有我的螺旋桨怎么长度超过转向刀  不知道怎么摆放设备和电池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不翻才怪,谁给你装的船?一点都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翻才怪,谁给你装的船?一点都不懂啊

这是二手收的  那个人也没有玩 也是不懂的  我也是新手   这个改如何装比较好

网友A:
65的O艇出轴一般在6CM左右,出轴角度在3-5度。吸水舵出机舱的连杆要加长,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的O艇出轴一般在6CM左右,出轴角度在3-5度。吸水舵出机舱的连杆要加长,太短了

好的  马上买配件换了

网友B:
调整出轴角度可以避免插水···吸水舵不是O艇专用的··所以臂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出轴角度可以避免插水···吸水舵不是O艇专用的··所以臂比较短·····

螺旋桨角度要向下斜还是跟船平直   还有吸水舵要买多少长度合适

网友C:
感觉电池位置靠后了,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电池位置靠后了,重心不对

前面也试过一样会翻   还

网友:
出轴角度向上调试试,现在向下得厉害啊

网友D:
换长轴电机前移,计算下需要多长的轴才能让轴末端和船底平行。做好这一步,去水里试试,找找电池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长轴电机前移,计算下需要多长的轴才能让轴末端和船底平行。做好这一步,去水里试试,找找电池位置。

就是电机往船尾靠近一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机往船尾靠近一些吗?

加长轴就是把电机往船头方向移动,减小出轴角度,重心也会前移。

网友:
插水跟吸水舵无关

网友E(2016-12-10):
引用 网友D:
换长轴电机前移,计算下需要多长的轴才能让轴末端和船底平行。做好这一步,去水里试试,找找电池位置。

请问出轴角度是从电机轴哪里看的吗?而不是轴的末端和船尾的角度。 最终要调成轴末端和船尾平行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出轴角度是从电机轴哪里看的吗?而不是轴的末端和船尾的角度。 最终要调成轴末端和船尾平行是吗?

...

轴末端和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