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块电池飞20分钟的一点小心得

楼主(2016-09-12):
配置如下
飞越480直升机
360mm桨
3500kv3s电机
3s4200达普电池

没有什么理论知识,说的不对的请指正
1.合适的齿轮配比
原来用14t的齿轮,一块电池下来,马达和电调非常烫,初步判断可能是480的直升机大,马达功率小,拉不动,换了9t齿轮,问题解决。
说明14t的齿轮小马达有点过载了
2.大螺距飞行
航线飞行的螺距在7度左右,油门用了35%,这个转速下,尾巴刚刚锁住,感觉不能再低了,否则很容易炸鸡。
3.航线飞行。
偶然的一次机会,发现高空大风天飞行,油门能降到22%,百思不得其解,有理论知识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为啥航线比旋停更省电。
4.增加机械的顺滑
我采用的是轴传结构,大部分动力都传到了尾巴上,皮带会消耗很多动力。
以上就是我自己测试出来的飞行经验,论坛的大神还有很多,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A:
航线就是比悬停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线就是比悬停省电的!

是呀,啥道理啊?

网友B:
你的4700uf电容接什么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4700uf电容接什么上了?

防止飞控死机,后来测试下来,没啥鸟用,一定要给飞控单独供电

网友C:
用的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apm飞控?

对的,还在用这个飞控,功能不差,很好用

网友:
哇哦,酷炫

网友D:
参加越战的美军休伊直升机,装载了过多的美军原地无法顺利起飞,他们采用了滑跑起飞,大概原理我认为是增加更多的气流吧。

网友E:
目测格式电池怀孕了,买到假格式了!

网友:
3S 4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格式电池怀孕了,买到假格式了!

我也觉得,飞到后面没力气了,还是官方旗舰店买的,包装都很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加越战的美军休伊直升机,装载了过多的美军原地无法顺利起飞,他们采用了滑跑起飞,大概原理我认为是增加 ...

可能是,原理不是很清楚

网友:
借风力飞行当然比悬停省了

网友F:
我的理解是 航线比悬停省电原因是,螺旋桨零螺距的时候能相当于一个大翼展,在航线飞行时,螺旋桨提供的升力不需要很大,还提供一个向前的动力(很小的,其中还有惯性),  旋翼机的旋翼不提供垂直向上的升力,只是相当于一个圆形的机翼。表达能力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 航线比悬停省电原因是,螺旋桨零螺距的时候能相当于一个大翼展,在航线飞行时,螺旋桨 ...

我也这么认为,道理正确。
悬停时要靠转速螺距配合提供向上的力克服自身重力;虽然马达转速不变但需要扭力大,所以费电。航线时螺旋桨转动可以看成静止的翼面,外加前冲的机身惯性和气流等作用,相同转速下扭力输出小。这就好比电机配大桨和配小桨的道理一样,扭力输出小电流小所以更省电一些。

网友G:
好厉害哦,干嘛不装个FPV分享下呀

网友H:
格式的怀孕了^_^

网友I:
要续航直接汽油直升机。飞机本身用来飞3D,你干嘛非要飞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 航线比悬停省电原因是,螺旋桨零螺距的时候能相当于一个大翼展,在航线飞行时,螺旋桨 ...

好厉害,领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厉害哦,干嘛不装个FPV分享下呀

还没来得及安装,打算让直升机远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续航直接汽油直升机。飞机本身用来飞3D,你干嘛非要飞续航?

每个人的玩法不同,玩的开心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格式的怀孕了^_^

这架飞机飞了几百起落了,电池寿命快到了

网友J:
电池占了90%的因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每个人的玩法不同,玩的开心最重要

那倒是,开心就好。
你可以试试三桨。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飞到后面没力气了,还是官方旗舰店买的,包装都很正规

格式没有“官方旗舰店”那个天猫只不过是价格更贵,没有其它特点。

网友L:
个人感觉楼上的关于航线比悬停续航久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网友:
我的想法,等思考一下再发上来

网友M:
不错不错,好心得
首先我只飞航线和悬停
我的富丽380是原厂的6S配置,然后跑4S电,定速70%,4S2600格式从4.2到3.6航线飞行时间是15分钟。
70%是多次试验得出的,再低锁尾就不好了,而且也不好控制,
直机在航线飞行中是比较省电的,风的力量,哈哈。
每次4块电飞1小时有点累,最近增加了两个定速,80%和90%,飞累了就加速,
突然发现低速飞惯了加速后有点稍稍不适应,灵敏度增加了,然后把每个定速下舵机通道的曲线调整,达到相同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池占了90%的因素

错了,电池因素占了100%,没有电池都是扯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倒是,开心就好。
你可以试试三桨。

三桨的调试不好,买的头精度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格式没有“官方旗舰店”那个天猫只不过是价格更贵,没有其它特点。

我买的电池是山东那家店发货的,感觉是正品,快没电的时候还很有爆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不错,好心得
首先我只飞航线和悬停
我的富丽380是原厂的6S配置,然后跑4S电, ...

同感,有了两块4200电池后,都飞不完,感觉飞机在空中好像放风筝,不下来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个人感觉楼上的关于航线比悬停续航久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

直机螺旋桨可以被看作一个大推进器,通过将空气向下扇来提供升力。在悬停时由于空气流动,桨上方空气减少,周围空气就会飞过去来补充,这样桨上方空气在抵达桨之前就已经有向下的速度,这样再被桨扇下去速度的变化率就较小,推力较小。同时由于低速诱导,效率更低。在直机一定速度前飞时,桨来流是前方几乎没有扰动的气体,垂直速度几乎为0。这样被桨扇下去速度的变化率就更大,产生推力就更大。

当然如果飞行过快就需要很大推力来克服空气阻力能耗也会增大。故只有合适速度巡航时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机螺旋桨可以被看作一个大推进器,通过将空气向下扇来提供升力。在悬停时由于空气流动,桨上方空气减少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机螺旋桨可以被看作一个大推进器,通过将空气向下扇来提供升力。在悬停时由于空气流动,桨上方空气减少 ...

嗯,说的对

网友N:
补充一幅图,说明其中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机螺旋桨可以被看作一个大推进器,通过将空气向下扇来提供升力。在悬停时由于空气流动,桨上方空气减少 ...

这个说法我信服,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机螺旋桨可以被看作一个大推进器,通过将空气向下扇来提供升力。在悬停时由于空气流动,桨上方空气减少 ...

说的有道理啊,飞机在空中忽然停下来,会一下子掉高的,我发现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补充一幅图,说明其中的原理

这个图形象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没来得及安装,打算让直升机远航

真崇拜楼主的技术,可以加个微信么

网友O:
空港六路离机坪那么近 也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O:
空港六路离机坪那么近 也敢飞?

我在乡下飞的,发帖的时候公交车可能正好经过那个地方,让你误会了。安全第一,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崇拜楼主的技术,可以加个微信么

我也是自己琢磨的,微信号查qq3126614,注明模友,加我的垃圾账号太多了

网友P:
遥想当年飞 esky 004 下面绑上一个3s 2200mah电池, 随随便便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P:
遥想当年飞 esky 004 下面绑上一个3s 2200mah电池, 随随便便20分钟+

那个时候的飞机桨效率高,而且轻,我猜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在乡下飞的,发帖的时候公交车可能正好经过那个地方,让你误会了。安全第一,谢谢提醒

安全第一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安全第一 祝爽飞

祝你不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祝你不炸鸡

网友Q:
引用 楼主:
是呀,啥道理啊?

迎面气流对于主旋翼平面有升力的效果,旋翼机就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迎面气流对于主旋翼平面有升力的效果,旋翼机就是这个原理。

旋翼机的原理和这个没关系的,旋翼机的螺距是负的

网友R:
用apm飞直升机 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前面很多朋友都解释清楚了,我就不再重复了。

专业人士啊,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用apm飞直升机 稳定性如何

解决震动的前提下,都很稳

网友L:
道理是比之前的通了一点,但是这个气流速度的变化率是个什么概念???具体产生影响有没有理论依据呢,,,,,,螺旋桨定速,悬停某个高端需要的螺距可以视为固定,航线另有一个向前的附加螺距。气流带着初速度被加速到足够的升力,对比从零速度开始加速,理论上需要的能量是更小的,加上悬停对比航线需要的总螺距小,得出一个悬停消耗能量比航线小的结论。。

求驳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架飞机飞了几百起落了,电池寿命快到了

恭喜恭喜。

几百起落,电池值回票价,飞机也值回票价!

楼主:
引用 网友L:
道理是比之前的通了一点,但是这个气流速度的变化率是个什么概念???具体产生影响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

当然是气流速度从0加速得到的升力大,就像骑车刚启动用的力气最多,牛顿定律的作用和反作用力,给空气的作用力越大,提供的升力越多。
你说得航线有向前的作用力,我也实践过,飞机速度不要很快,这个能量损失基本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恭喜。

几百起落,电池值回票价,飞机也值回票价!

飞机的寿命也快到了,轴承,舵机都要换了,飞行成本还是挺高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道理是比之前的通了一点,但是这个气流速度的变化率是个什么概念???具体产生影响有没有理论依据呢,,, ...

气流初速是很小一方面,主要的动力损失是桨尖涡流。前飞时没有涡流,螺距自然就低了,所以才有经济巡航速度。

网友T:
此款飞控平衡性能和K8直流相比如何?
设置是否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此款飞控平衡性能和K8直流相比如何?
设置是否简单?

两种玩法,不能比,一个是飞控,一个是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气流初速是很小一方面,主要的动力损失是桨尖涡流。前飞时没有涡流,螺距自然就低了,所以才有经济巡航速 ...

还是专业人士回答的好

网友U(2016-10-27):
其实最主要还是航线的时候气流能帮助吹正尾翼,减小尾旋翼对抗主旋翼反作用力的无用功输出,尾旋翼消耗能量变少了,就能分配更多的动力到对抗重力的主旋翼上,或者是减少飞行所需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U:
其实最主要还是航线的时候气流能帮助吹正尾翼,减小尾旋翼对抗主旋翼反作用力的无用功输出,尾旋翼消耗能量 ...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高速飞行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不会转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像有道理,高速飞行的时候,打方向舵,飞机不会转弯的

所以悬停效率最牛的还是支奴干或者共轴双桨的直机,遗憾的是这俩型号的大级别无刷直升机某宝都没有卖,之前lama倒是有一款双无刷共轴双桨,然而现在也买不到了

网友V:
3s的电机可不可以用4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3s的电机可不可以用4s呢

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控,如果是futaba  t6的话,麻烦告诉我一下里面每个项目的参数,谢谢,我手贱把数据全部恢复出厂设置了,联系QQ1030479796!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