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电机选择

楼主(2016-09-12):
收了个二手X3,无电机,手头有个花牌的2221,带X3会不会很吃力?
新买的话选 蝎子2520,花牌2520,M牌,亚拓460MX  ,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

网友A:
2221 多少KV ?
要是新买肯定蝎子了!

网友:
460mx如何? 我正在考虑这个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1 多少KV ?
要是新买肯定蝎子了!

1880kv
蝎子据说比较耗电?

网友:
我买的话就选花牌2520  温度低 飞行时间长 动力够用 换轴白菜价

网友:
460mx,效率高,300起落换轴承

网友B:
二手X3没必要配蝎子,推荐花牌2520,如果你之前飞的是3S电池的450话,那花牌2520上了6S,那动力对新手来说也是恐怖的很。除非,你是对3D飞行很极致了,不然,花牌和蝎子对你来说无区别。460MX动力小,不如花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用考虑的。关于效率和费电的问题,在直升机上无差别,省电的电机能飞5分钟,费电的能飞4分30秒,请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花牌足够

网友:
等花牌2620出来也是一个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手X3没必要配蝎子,推荐花牌2520,如果你之前飞的是3S电池的450话,那花牌2520上了6S,那动力对新手来说 ...

2221 1880kv 能吃得消么,

网友:
我也推荐花牌,因为小飞机,练手,毕竟炸的可能性比较大。电机也不是炸不坏的。炸出问题。反而很难弄好,所以
什么便宜飞什么。这几款电机飞x3动力都足够了,觉得不够可以转速飞高一点。问题不大。建议怎么便宜怎么来。
2221这款没用过,可能稍微欠缺一点,可以查电机的手册,对比一下比如460Mx的功率。如果少太多。还是不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2221 1880kv 能吃得消么,

理论上可以走航线,你手上都有这个电机,实践出真知,试试看,不行再换

网友:
我是买的2520 便宜好用

网友C:
花牌2520装x3的钢齿有个比较蛋疼的地方  电机轴固定顶丝那个平面位置比较靠上,需要再往马达方向磨一点。

网友:
花牌2221 1880kv飞了几十个起落,普通翻翻还可以,坐等花牌2620出来再换。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C:
花牌2520装x3的钢齿有个比较蛋疼的地方  电机轴固定顶丝那个平面位置比较靠上,需要再往马达方向磨一点。
...

把电机座反装不就行了吗?
我准备xxd 2223换花牌2520

网友:
推荐花牌2520

网友:
我也用花2520,偶然收了个富丽的2520,除了温度高点,发现我根本飞不出来区别

网友:
等你们换了蝎子2520 就知道不会飞不出来的  是明显不同

网友:
2221 6S可以可以先用着。

网友D:
花牌2520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