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富丽380斜盘舵机求助!!!!

楼主(2016-09-12):
我用的是h3十字盘,然后3号舵机总是不在中立位,修正的时候是平行的图1,但是到了舵机拦3号舵机就直接向下了图2,副翼的话也是3号舵机这边因为直接到了最下面舵机副翼向右的时候都动不了了,图3是副翼向左,图4是副翼向右,请问各位大神什么原因?怎么调?在线等!!!

网友:
没表达清楚

网友:
冷启动k8 从第一步控的中立点开始调

网友A:
k8应该选H1模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应该选H1模式哦

对了,现在调好了,谢谢

网友:
Kbar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