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为什么是这样飞行路线

楼主(2016-09-12):
小胖子刚开始飞的自动航线爬升到大概800米的位置然后打开巡航一路向东,大概5000米关控自动返航,为什么返航的时候绕圈圈,最后据我1000米的时候一圈一圈又一圈,我猜测是绕圈降低高度,这落落也太慢了了、、、我没有装图传
谢谢大家已找到原因,mp的版本太高刷的固件太新了。又换个1.3.18的版本刷的3.11的固件,现在一切正常,APM是个很强大的东西。。。。

gps定位器手机端

gps定位器手机端

网友A:
你去百度搜索fbwb模式就可以了,这个论坛不让发网址,那个说明又复制不了,只能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百度搜索fbwb模式就可以了,这个论坛不让发网址,那个说明又复制不了,只能截图了

这我都知道啊 。。我的返航模式飞行不稳定啊

网友:
什么版本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都知道啊 。。我的返航模式飞行不稳定啊

apm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楼主:
3.11

网友B:
查一下日志,可能是gps没信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日志,可能是gps没信号了

非常有道理!GPS没信号了就是盘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有道理!GPS没信号了就是盘旋

昨天又飞了视线内返航一切正常,,,两公里外返航它就会原地绕圈

网友D:
默认都是先绕圈,然后再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飞了视线内返航一切正常,,,两公里外返航它就会原地绕圈

绕圈时看了GPS有多少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