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好盈海王2848 3900KV电机?用多大桨合适?

楼主(2016-09-12):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用过好盈海王2848 3900KV电机?用多大桨合适?还有就是电调?

我是65 o艇
我之前配435 螺距1.4的桨 60A电调,跑2圈下来,电机有糊味,而且香蕉头的焊锡都溶了,,

大家都怎么搭配的啊?  是不是船的桨和飞机一样,都是大KV用小桨?
我看船的桨都是螺距1.4固定的?是不是只有这个螺距选择?

螺距是不是越大,极限速度越高,而耗电量也提升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公式?

楼主:
另外我看电池的参数是 最大电流 只能通过 53A 并没有给出这个电流测试用桨的参数,而且推力也不得而知。

船的桨搭配我觉得明显不如飞机的搭配来的合理与科学,完全就是一门经验学科,还没有升华到理论数据的阶段

网友A:
2848推动65的船动力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48推动65的船动力有点小了。

额,我这条收别人2手的,原配动力的2850  3300kv 搭配 435桨  60A 电调
而且动力也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这条收别人2手的,原配动力的2850  3300kv 搭配 435桨  60A 电调
而且动力也够

只是玩怎么都够了。不过这么高的kv,建议432甚至430浆吧,对电调电机压力会小,虽然起步速度慢些,但有可能高速会更快,船的姿态也会好一点。

网友:
检查下轴是否顺畅,出轴角度是不是过大

网友B:
明显过载,浆大了吧,哪个热就把哪个换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看电池的参数是 最大电流 只能通过 53A 并没有给出这个电流测试用桨的参数,而且推力也不得而知。

...

升华到理论的话,我就不玩了。
玩船就是折腾折腾再折腾,烧钱烧钱再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过载,浆大了吧,哪个热就把哪个换大

换了朋友32的桨,根本起不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朋友32的桨,根本起不来,,,

相对于电机浆大了,相对于船体电机小了,换大一点电机吧etti B2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朋友32的桨,根本起不来,,,

起不来是不能起滑还是高速起不来?看看重心位置和出轴角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朋友32的桨,根本起不来,,,

不可能起不来,飞速达两极2848 KV3575配432桨,
也可以跑到55左右,更何况你用的是海王的四极电机
不过,你说电机有糊味,这点有些问题,需要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电机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不来是不能起滑还是高速起不来?看看重心位置和出轴角度。

不能起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电机浆大了,相对于船体电机小了,换大一点电机吧etti B29

啊?我看65 o艇基本上都是28XX或者29XX系列电机,用36XX都超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看65 o艇基本上都是28XX或者29XX系列电机,用36XX都超标了

28**也有很大差别的,豹子2860有1300瓦,但2845貌似只有800瓦。一般的工况还达不到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起滑

如果出轴角度暂时无法调整,将电池前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