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固定翼参数?

楼主(2016-09-13):
由于手上有多余的F3飞控,同时又玩固定翼,于是突发奇想不知F3有没有此功能便把F3插上电脑开BF研究一下,居然发现了“机型选择”里有“飞翼”和“固定翼”的选项……但是不知道实际如何使用以及调试……
故发上看看论坛有没有模友这样玩过的,也好有个参考……

瞧吧,飞翼……

固定翼……
大家说这要怎么布置呢?怎么飞呢?

网友A:
就按照上图所示布置啊, pid就要靠试飞来调了, 但我想缺省参数是可以飞的,不至于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照上图所示布置啊, pid就要靠试飞来调了, 但我想缺省参数是可以飞的,不至于炸鸡。

上面的1/2通道是电机吧,应该是支持双发固定翼,单发的随便接一个就可以了吧……剩下的连接舵机,要用到第6通道了……还没试过,改天试试……

网友B:
坐观试飞,看看能否发动机差动控制偏航。

网友:
我看这图的意思就是F3的1号和2号输出随便挑一个接电机的ESC。如果飞机是双发的那就两个都用上,可以省一根一拖二的线。差动肯定不支持,如果支持差动图上一定会标明电机的位置。反正F3有8个输出,还有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观试飞,看看能否发动机差动控制偏航。

我只有单发……

网友(2017-06-05):
请问楼主有没有尝试?

网友(2017-11-27):
能飞固定翼吗

网友:
一直用f3飞固定翼

网友:
飞固定翼就是不知怎么设置,要是有教程就好了

网友:
bf固件和软件对固定翼的支持不是很理想,F3飞控刷inav固件飞固定翼就很流行,带GPS和气压计还有罗盘,可以实现失控返航等商品固定翼飞控的功能,可玩性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