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神,电机选型

楼主(2016-09-13):
各位大神,请问190到220的机架,用2205的2300KV好飞,还是2205的2550KV好飞,这两款我都有,但新手我试不出感觉,求问大神说下他们的优缺点,然后说下你们选哪款,或者你们有什么更好的推荐

网友A:
我也飞不出来~~感觉我的手太粗了~~之前用的2300KV,现在用的2600KV....好像一样...但是耗电应该是2600KV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飞不出来~~感觉我的手太粗了~~之前用的2300KV,现在用的2600KV....好像一样...但是耗电应该是2600KV高 ...

耗电是肯定的,就是不知道用什么好飞

网友B:
“好飞”这个词太过于主观了楼主不必纠结了那个顺眼飞那个飞的久了就知道那个适合你自己了

网友C:
其实我感觉区别不大,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这个词太过于主观了楼主不必纠结了那个顺眼飞那个飞的久了就知道那个适合你自己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感觉区别不大,真的

其实我想把它换成一样,要不全是2550,要不全是2300,这样保持设备手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