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机需要使用高KV值的电机?

楼主(2016-09-13):
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电直的介绍,直机使用的马达一般KV值都比较高,因此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直机用的马达KV值要高这么多,比如我用的450机型,马达KV值4000KV,这个KV值在同级别的电机里已经很高了。
现在就想问一问,为什么直机马达需要用高KV值的,感觉用低KV值,低齿比也能达到同样的大桨转 速 啊,为什么呢?

网友:
现在都用6S了  一般KV值也就1800左右,新的380用的是1000KV的。

楼主:
我用的4S KV4000,也可以用3S

网友A:
12v低kv的功率要比高kv的小,所以用高kv,高功率,但现在不一样了,普遍用24v了

网友B:
感觉楼主没有好好研究直升机啊,直升机用低kv值的电机多了去了

楼主:
我现在换了直机马达,原机4000KV,换了2400KV,原来一块电飞3-5分钟,下来电调烫,电机烫,现在7分钟以上,下来,电调和马达只是温手。但在操作手感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抱歉,刚入魔,只是悬停)。但想想厂家配这么高KV的电机应该是有道理,而且在淘定上搜同级的直机用电机3S的都是4000KV左右,6S的才是1800KV左右。究竟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KV值,只是自己不明白,所以想问一下大家。求解个疑。

网友:
请注意KV值不代表功率,是电压与转速的比值,同功率KV值越高代表转速高,扭矩低,大级别的电直电机KV值不是很高的。用高电压电池时就用低KV的电机,反过来用低压的电池为保输出功率就用高KV的电机大电流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换了直机马达,原机4000KV,换了2400KV,原来一块电飞3-5分钟,下来电调烫,电机烫,现在7分钟以上, ...

齿轮损耗、力矩传递~ 大齿比的话,变距时候对齿轮组和电机的压力小;低齿比,电机和齿轮有可能会难以承受。这是我猜的,等直机大神来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没有好好研究直升机啊,直升机用低kv值的电机多了去了

嗯,是的,我也刚入,手里就一个480,因此对其他不是很了解,但在网上搜很多450 480机的马达 用3S 4S电的都 在3500KV以上。
说实话,我是因为自己已经换了低KV电机,用起来比较顺手。但因为厂家配的又是高KV的,感觉不会厂家这么多专业人士还没我一个初入的考虑得周到吧,因此感到疑惑。所以想问下各位大神,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厂家配了高KV的电机。

网友:
KV值是和电池电压对应的吧,比如450如果用3s的话大概就是3600kv左右,6s就是1800kv左右,而大小齿轮没有变化。
如果3s用到1800kv的话,估计小齿轮得从12~13T增加一倍,变化到24~26T的样子,维持相同的功率输出的话,功率等于转速和扭矩的乘积,电机转速降了一半,那么扭矩就是原来的两倍了,恐怕会吃不消吧。

网友A:
相同尺寸下,高Kv电机功率更大。那么低Kv直驱没高Kv减速扭矩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也刚入,手里就一个480,因此对其他不是很了解,但在网上搜很多450 480机的马达 用3S 4S电的 ...

电压值不一样,你的高kv是3s电压,几年前这么用,现在都是6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值不一样,你的高kv是3s电压,几年前这么用,现在都是6s了

你的意思是,以前的电机制作技术跟 不上,低KV下没办法产生足够的功率,所以用高KV,现在电机技术跟上了,低KV下也能产生足够的功率,所以就用低KV的了。

网友C:
就这种水贴 回的的居然这么多       飞机越小kv越大

网友:
现在用6S 或者12S KV都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种水贴 回的的居然这么多       飞机越小kv越大

我就是问一下,为什么呢?

网友:
1S 小鸡 KV 能上万

网友:
不同用途槳轉速不同
回推就可以決定KV值
只玩懸停跟瘋狂3D用的轉速差了一倍有吧
那KV值大概也要差這麼多

网友:
建议楼主还要再多潜水,看看小狼的尾巴发的450的帖子,里面有详细介绍主将转速的算法,你看下公式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D:
带笔记进来学习

网友E:
假设450飞行中需要的最大扭矩A,大桨的转速为3600转,而电机无法提供这么大的扭矩,假设电机最大扭矩A1=A/10,那么需要齿轮(皮带)减速机构来降低所需扭矩,那么减速比是10/1,就是说此时电机的转速必须是36000转
然后电机在75%转速时效率较高,因此电机所需kv值为36000/12(电压)/0.75=4000

网友F:
以前有刷时代的产物了,其实现在的无刷电机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不用这种 高kv驱动大齿轮比来驱动大桨了。。
以前有刷电机需要用小齿轮驱动大齿盘来带动桨,不然以前的电子元器件顶不住大电流。如果电机直驱,对电机要求就很高。

网友G:
要得到同样的功率3s和6s电压差一半,那么3s的电流就得多一倍,说以只能用高kv值来提升电机电流来满足同样的功率,热损耗也随之提升的,大直机就得6s或更高啦

网友H:
楼主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因素来决定电机的kv值,机身重量,桨的长度宽度硬度和桨的重量,经过准确的计算,得出主旋翼的转速,其次是电机功率,电压和电流。

网友I:
KV和效率点有点关系

网友J:
高KV爆发力强,在保证有足够扭力的情况下,KV越高越暴力,相对效率就会降低

网友K:
在相同功率的情况下,高电压比低电压的效率高 ,即高电压时的工作电流小,线路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