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炸鸡手一步步教你如何将FRSKY X12S遥控刷OPENTX!

楼主(2016-09-13):
F.O.T-炸鸡手一步步教你如何将FRSKY X12S遥控刷OPENTX!

网友:
沙发,附网盘地址: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5djAwX 密码: qx5u

网友:
x12s还是贵了点,希望以后能用上!

网友A(2016-10-25):
请问下楼主  X12S稳定性如何???硬件可靠性高不高??我想入一台用来替换现在用的Futaba 12FG   主要飞的机型是60CC汽油机和6kg小喷喷!!   因为以前买控的时候只有日控没得选,现在国货做起来了想换国产控,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

网友(2016-12-07):
x12s的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仪还有gps有什么用啊

网友(2017-09-25):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  X12S稳定性如何???硬件可靠性高不高??我想入一台用来替换现在用的Futaba 12FG   主要飞的 ...

可靠性 国产里最接近futaba的 穿越机界 估计全世界用frsky的 比futaba的还多,多得多。目前最大的问题 应该是你用惯了futaba的菜单和设置方法,估计x12s官方系统 或者 刷opentx系统 你都得适应一段时间。

网友B:
摇杆细腻程度和阻尼做工与futaba 14sg比较如何?谢谢!

网友:
设置那个界面建议选上lua、ppmus、masstro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摇杆细腻程度和阻尼做工与futaba 14sg比较如何?谢谢!

霍尔摇杆,甩14sg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