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绕组改接线方法?

楼主(2016-09-13):
网上买一电机,买家说原定子线圈是9极串联的,改成并联后可以降低电压,功率不变,不知道如下图改对不对?

原定子接线示意图

原定子接线示意图

网友:
一两句还真说不清,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
是这样的接法

网友:
等正确答案,学习。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按理来说你的改法是对的,不过实际接线时要注意首、尾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