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ms的白板ki61有朋友试过2212电机吗

楼主(2016-09-13):
电机座刚刚好,想试下

网友A:
应该能飞吧,这飞机重量好像800多克来着?

网友B:
2216动力 应该没问题  2212推重比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飞吧,这飞机重量好像800多克来着?

1160克,好像不太行啊

网友A:
我上一个小赛用2212KV980的电机上8寸桨都飞过~
动力弱点也就是做动作时难度大点,飞飞航线啥的没问题,要知道民航客机的推重比才0.3不到

网友A:
还有如果用2212的点击的话电池应该可以轻一些吧,重量也许可以控制在1K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动力 应该没问题  2212推重比低了

手头没有2216了,还是再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如果用2212的点击的话电池应该可以轻一些吧,重量也许可以控制在1KG以内

我试试,不行的话就买个原装的电机。

网友:
980kv上九寸刀马桨应该可以

网友(2016-10-16):
引用 网友A:
我上一个小赛用2212KV980的电机上8寸桨都飞过~
动力弱点也就是做动作时难度大点,飞飞航线啥的没问题,要 ...

机头会不会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