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主轴换刀拉杆改装

楼主(2016-09-13):
原来的主轴芯通孔末端用钻头扩大1.5mm左右千万扶好电钻,普通钻头容易卡死然后被电钻打脸,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然后tb上买超长的内六角螺丝 螺丝末端车小到正好可以放入通孔,最后电磨加小砂轮砂轮角度不合适自己金刚石错刀修一夏季,磨出卡簧槽后放入卡簧,现在卸刀不用砸也不用塞铁了,反转这个内六角螺丝刀柄就可以顶出了。皮带轮上的孔和铅块是动平衡用的 不要太惊讶

网友(2017-04-03):
也想了解一下,没看懂

网友(2019-02-09):
经验给大家分享避免重蹈覆辙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结构

网友(2020-01-21):
很不错的改动

网友:
不知主轴孔是莫氏几号的,感觉小号的可以,大的话卡簧顶不住

网友:
装卸刀具会很方便了

网友:
请教一下,皮带轮动平衡如何做的。看了N遍终于知道你这换刀结构了,就是卡簧固定顶着螺杆,当拉杆反转的时候,螺纹从刀柄中退出来,由于一端有卡簧顶着,所以就把刀柄顶出来了,是这个道理吗?
来自微站

网友:
其实感觉在外面焊一个圆环,比卡簧好用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