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没有盖子了能飞吗

楼主(2016-09-13):
这是我第一架飞翼,炸了,撕掉所有贴纸,用环氧树脂加固机头,重新复活。
但是那个黑色的盖子没了,如果不加盖子的话会不会对飞行有影响?
用什么能代替盖子?

网友:
可以飞2208飞没什么问题2212就要悠着点飞

网友:
大可乐瓶剪开盖上去,没罩罩风阻大不好飞。

网友:
不行拿个泡沫削一个。

网友:
试飞一下不就知道了,没盖风阻大点。

网友:
着样不耽误飞

网友:
制作很简单:用塑料纸朦住“缺口”画出形状,再量出插槽大概厚度。之后找块泡沫按图形切割出形状。上面做出座舱(半个鸡蛋)涂黑就完成了

网友:
马家有卖盖子的

网友:
太简单了,KT板、泡沫板、可乐瓶都可以嘛

网友:
可以飞这个大一点在Z84试试,听说很好飞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5298&extra=page%3D2

网友(2017-01-05):
当然 我2212 2200kv 2200 3s 盖子飞的时候打烂了 现在飞得很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