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要炸了没

楼主(2016-09-13):
电池自动减压   拆开看吧

上次挂铁线上炸鸡后的尾桨

上次挂铁线上炸鸡后的尾桨

这电池都破了 看着都漏液了 我还用了几次

这电池都破了  看着都漏液了  我还用了几次

会不会爆炸 呵呵

会不会爆炸 呵呵

网友A:
丢了吧。3S   无所谓   如果因为电池炸鸡或者燃烧了   得不偿失。

网友:
不建议用

网友:
用命來玩啊。。!

网友B:
买个防爆袋子放进去充电试试,看看防爆袋质量咋样若效果好记得推荐我

网友C:
基本上告别自行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了吧。3S   无所谓   如果因为电池炸鸡或者燃烧了   得不偿失。

不打开不知道啊    在这里也告诫下其他人注意下电池状态  有必要拆开看看  免得 冲爆了     我这个单独冲还没遇到问题   只是会掉电 就拆了看看   才发现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告别自行车了

你在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防爆袋子放进去充电试试,看看防爆袋质量咋样若效果好记得推荐我

你做个厚点的铁皮 充电的时候放进去  肯定有效果   然后再加个锁

网友D:
这种电池充电时容易自燃,充电你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充电时容易自燃,充电你要小心

没人在的时候把电池拿到浴室去冲   那个电池是不打算用  可能拆出来单2S  还行

网友E:
楼主如果玩车的话可以用在车上,我直机上飞不动的报废的电池用在车上也暴力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如果玩车的话可以用在车上,我直机上飞不动的报废的电池用在车上也暴力无比

呵呵 想买车  但感觉又是一个坑   关键还是没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想买车  但感觉又是一个坑   关键还是没米

买辆业余的玩玩,就当让飞机淘汰的电池物尽其用。就500米就行了

网友:
报废漏液的电池把好的电芯拆出来自己改2S 3S当遥控器锂电或车船用还是妥妥的。

网友:
包装膜里外都已经腐蚀了,基本那片电芯就废了,不建议再使用,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