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大,a6充电器用保姆的问题

楼主(2016-09-13):
前几天收了一个保姆,到手发现a6没有03模式啊,也只有cc选项没有ff选项,然后用01模式插上保姆,充电器也不工作,保姆也不工作,问下各位大大是什么问题

网友:
a6用02模式

网友:
A6一代飘过,就2、3块电池目前还用不上保姆,也不知道A6一代支持不

网友A:
充电器工作正常,保姆不工作,可以检查一下连保姆的线的顺序!
好像不同的时间的产品连接线的顺序不一样,自己可以倒一下!

网友:
01是充电器单独用  02是全自动模式保姆用  00是充电器单独用的时候放电模式

楼主:
我的调不了00 02模式啊,只有个01模式,好像选择截止电压他会自动冲电或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工作正常,保姆不工作,可以检查一下连保姆的线的顺序!
好像不同的时间的产品连接线的顺序不一样, ...

和网上的对比了一下,好像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