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越机电机转速不平衡

楼主(2016-09-14):
前两天调穿越机的PID发现穿越机是不是有空中停车自有落体的现象,把穿越机桨卸了空转发现在20%油门下3号电机回自己逐步提高转速直到100%,而其他几个电机的转速都很低,为此重新校准了电调,重新对飞控进行了水平校准,发现还是一样的情况。下面是blackbox里的日志,可以看到飞机姿态没有任何变化,但是电机速度不断提高,发现PID中的I变化非常大,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
你这么一说好像我的也有这个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
你都不上桨 参数又有什么用呢?   电机开始转之后飞控开始介入 想要保持机身水平 自动提高低的一方转速 然而没有桨 没有效果就继续加大转速 到最后100%  因为没有桨 也没能达到水平

网友:
F3会自动调节每个马达的转速,有高有底,所以你监测每个马达的转速数据是不一样的,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
用apm飞控啊,你用的那个飞控一直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空中停车的现象有可能是某个焊点上的线被震断了,藕断丝连的线头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仔细找找你可能会发现。我的两块f3都没有这个问题。以前飞cc3d倒是遇见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是飞控接触不良。

网友:
在没有上桨的情况下 blackbox记录的日志是没有意义的 只要是陀螺仪相对于校准的平面有一丝偏差 飞控就会通过增加或减少某几个电机的转速来达到所谓的水平 如果没有猜错 你这个日志是在angle或者horizon模式下记录的吧 因为没有桨 所以电机增加转速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是飞控会认为是电机转速还不够 所以就会一直加速 以至于最终电机转速差距很大 看图来说 你的飞机应该是往左前方倾斜了 所以飞控想把飞机修水平的话需要4电机加力 1电机减力 最终导致如图所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中停车的现象有可能是某个焊点上的线被震断了,藕断丝连的线头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仔细找找你可能会发现。 ...

多谢指点,我这个确定不是连线的问题,因为掉下来后再重新飞又好了,现在初步怀疑是AT9控的问题,还在排查中

网友:
没问题的,I就是在姿态和预定有偏差时加大输出减小误差的。不上桨就没有控制力矩,飞控只能一直增加输出了。上桨飞起来再看才是真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