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50电调BEC问题,求问更换什么电调?

楼主(2016-09-14):
以前的亚拓250,由于遥控坏了,最近换了个控,3个ds410的舵机,摇杆慢一点推,舵机正常,稍快一点就抖舵,甚至接收短路红灯都熄灭了,经指点可能是电调问题,求问亚拓250配什么电调好点?

楼主:
有飞过亚拓250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飞过亚拓250的吗?

换个25a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25a电调吧

什么品牌合适?

网友:
我买了个凤凰25A的是,不过还没装好。

网友:
我有个ZTW的,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