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20机子舵机真的垃圾。

楼主(2016-09-14):
先不说机子用料怎样,我前几天刚买来飞了不到3个起落,3D特技都没有飞,那时候好好的,今天早上一开机,左侧舵机就不行了,然后就怀疑是扫齿了,果然,舵机开始发烫了,我关机 然后再通电看看,舵机还是没有反应,就是吱吱的响,我发现舵机的XK贴纸粘性有点没了 碰了一下居然这样了 开裂了 。。。谁买谁后悔。。。。

网友:
没错这舵机确实垃圾 换了吧

网友A:
说它垃圾吧   却又挺牛逼的 发热能把壳子融化     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B:
舵机壳是四个角柱子卡住的,正常是比较紧,不放心再绑个皮筋就可以,贴纸松可能什么问题异常发热而化胶了。其实这种小舵机都一个德行,替换舵机还会有其它新问题。

建议把拉杆挂内孔,舵机压力小很多

网友C: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它垃圾吧   却又挺牛逼的 发热能把壳子融化     是不是故意的

这个舵机电压比较高,速度扭力不错的,就是憋舵发热很快,炸机后要第一时间拔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机器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9月5号,龙辉模型家买的,老板说舵机有寿命,反正想方设法推责任。我也是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壳是四个角柱子卡住的,正常是比较紧,不放心再绑个皮筋就可以,贴纸松可能什么问题异常发热而化胶了。 ...

谢谢DXG兄的建议,幸亏我多买了一个舵机 现在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舵机电压比较高,速度扭力不错的,就是憋舵发热很快,炸机后要第一时间拔电

问题在于,到手之后我只试飞了两块电池,而且飞的是航线,没有做3D动作,没有炸锅的。。。。最后降落还好好的,今天早上通电之后就这样了,这个事情真说不清楚了。。

网友:
K120舵机就是这个德行。舵机臂切一刀,挂钩最内孔,应该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XG兄的建议,幸亏我多买了一个舵机 现在换掉了。。

尝试维修下,毕竟长期飞,一坏就换也不是办法

我的120今年好像都没换过舵机,修修补补还是坚持着,时间久了都跟977那样开始抖舵了,喷洗了下电位器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9月5号,龙辉模型家买的,老板说舵机有寿命,反正想方设法推责任。我也是无语。

可以把你的主板拍个照片给我看一下吗

网友:
切了以后耐用多了,记得最好草地飞,手感很不错

网友:
切摇臂、挂内孔、草地飞,效果有明显改善

网友:
我还打算如一台。。。这啥情况??还能入不?

网友:
目前来说,这个小鸡子手感动力还是不错的,就是舵机脆了点。及时切熄火还行。

网友:
你这是有解的,早在一年前在网上GOOGLE或淘宝上用"伟力XK K120舵机最佳取代品银燕ES9251 装上後机子不会晃的方法"其内容就可以找到有人提供解法, 包括这原厂舵机或银燕9251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