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油箱油路的问题。

楼主(2016-09-14):
汽油机的油箱里的吸油管和重油锤在飞机俯冲时是应该弯折过来还是锤在油箱底部啊,如果锤在油箱底部的话是不是就吸不到油了?求解答?

网友A:
第一;吸油重锤在飞机俯冲过程中不应弯曲折在油箱前部(可能折过去就回不来了),应该依然保持在邮箱底部。第二;飞机俯冲时短暂时间内是吸不到油的,飞机俯冲时一般油门比较小时间比较短,一般不会造成断油熄火。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飞机俯冲时加速度的惯性将油液甩在油箱后部,但这个有人做过简单的实验,就是将摄像机放在机舱内拍摄了各种姿态下的油液在油箱里的变化,证明一般航模飞机俯冲时不可能达到让燃油保持在油箱底部的加速度。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似乎还是没有确切的回答
疑惑:这样的油箱会不会吸不到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59033
(出处: 遥控模型-遥控飞机-遥控直升机-遥控车-遥控船-航拍-无人机-模型制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似乎还是没有确切的回答
疑惑:这样的油箱会不会吸不到油
http://bbs.5imx.com/forum. ...

直升机跟固定翼不是一回事。

网友:
那固定翼花式飞行怎么办

楼主:
就是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跟固定翼不是一回事。

请问我的华盛26CC有进油口和出油口,进油肯定接重锤,回油接油箱,出口在顶端。另一个油箱口为加油口。
请问:
油箱需不需要通大气?如果不通大气发动机会不会把油箱吸扁或者吸不动油?
这个回油管到底有什么作用?发动机不是用多少吸多少吗?可不可以不接回油管?让回油管通大气。

网友D:
短时间断油没啥问题,油机就是要避免长a时间俯冲,模型嘛,咋能啥都和真飞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时间断油没啥问题,油机就是要避免长a时间俯冲,模型嘛,咋能啥都和真飞机一样

同意,不过那个油管中间加的铝合金导管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意,不过那个油管中间加的铝合金导管是什么意思啊?

是指油箱内部吸油管中间加一截硬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的华盛26CC有进油口和出油口,进油肯定接重锤,回油接油箱,出口在顶端。另一个油箱口为加油口。
...

油箱本身就有三根管子,一个是链接加油口,一个连接发动机也就是供油管,另一个是通气管,通常用较长一根管子在油箱附近盘绕几圈然后接通气口,这样可防止倒飞时不至于燃油漏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油箱内部吸油管中间加一截硬管吗?

是的

网友A:
是为了防止吸油重锤弯折到油箱前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防止吸油重锤弯折到油箱前部。

那和我想的一样,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和我想的一样,谢谢您了。

网友E(2021-07-15):
引用 网友A:
第一;吸油重锤在飞机俯冲过程中不应弯曲折在油箱前部(可能折过去就回不来了),应该依然保持在邮箱底部。 ...

重锤不弯折这个甲醇机油箱也适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重锤不弯折这个甲醇机油箱也适用吗?

应该也适用。虽然甲醇机飞的比较少,但确实遇到过因油管折到油箱前部导致熄火炸机。不过一般我们用的甲醇发动机都是小排量的切油箱容量相对较小,又像真飞机动作相对平稳,所以甲醇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特别重视。

网友:
就算油管硬吸不到油,航模飞机能飞多高?高度不够俯冲都是几秒的事儿,断油几秒秒发动机也不至于缺油熄火,油管、化油器、机匣里面的油足够运转一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也适用。虽然甲醇机飞的比较少,但确实遇到过因油管折到油箱前部导致熄火炸机。不过一般我们用的甲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