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0J 可以升級固件嗎?

楼主(2016-09-14):
Futaba T10J 可以升級固件嗎?

可以玩模擬器嗎?

网友A:
应该可以升级,但是没有相应固件,没法升级。
玩模拟器是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升级,但是没有相应固件,没法升级。
玩模拟器是肯定可以的。

不知道用什麼線連接, 沒有USB 接頭的

网友:
你买到的模拟器就带usb接口的模拟器,一头是连接futaba遥控器的方口,一头就是电脑usb接口。遥控器要设置到对应模式,2.4g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