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期制作技术]
想装台电脑学习后期制作!

楼主(2016-09-14):
得配个多少钱的!七八千可以胜任吗!装ar会不会卡!有高手最好给个配置参考谢谢了

网友A:
装电脑来这里问? 一般是够了

楼主:
我装电脑是因为要学习pr看电脑有点卡

网友B:
PR吃硬件,不如学习EDIUS好点,电脑一定选INTEL的CPU 至少I5以上,条件好上I7 6700K Z170主板 内存16G以上 SSD做系统。我做非编后期的,这个配置做150分钟的高清,最多40分钟就出MP4了
以上是建议,别图便宜,买什么AMD8核之类的哦

网友C(2017-01-29):
一定要用I7,固态硬盘,内存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