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哪位大神知道如何修改f3电机阵脚定义的?

楼主(2016-09-14):
2号电机输出口没有信号了,想吧他定义到5信号口,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操作?在线等……这里有“毁灭泡沫”大神留下的有关修改阵脚定义的方法,详情纯戳这里:    这样来解决飞控1,2,3,4号电机引脚输出口坏了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 ... =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A:
试试这个命令 mm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命令 mmix

成这样了,然后呢?

网友B:
模式选择custom

网友:
在选择x形模式里面选择倒数第三个custom

网友B: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1.0, -1.0
mmix 1 1.0,   0.0, 0.0, 0.0
mmix 2 1.0,  -1.0, -1.0, 1.0
mmix 3 1.0, 1.0, 1.0, 1.0
mmix 4 1.0, 1.0,-1.0, -1.0
空出第二个电机的借口顺序向后接!这样会比较好!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图,我把程序改过来了,拜谢大神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xer custom
mmix reset
mmix 0 1.0 ,-1.0,1.0, -1.0

啊?大神你发过来程序啦?!我还傻乎乎的自己看了半天英语,然后自己改,早知道直接复制粘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大神你发过来程序啦?!我还傻乎乎的自己看了半天英语,然后自己改,早知道直接复制粘贴了。

记住要选择对模式,不是x形,是custom,这个最关键啊!程序需要自己敲,因为可能字符编码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图,我把程序改过来了,拜谢大神的资源。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住要选择对模式,不是x形,是custom,这个最关键啊!程序需要自己敲,因为可能字符编码不同!

嗯,刚才试了下可以正常转动,就是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话说大神你在哪里找的这个?感觉好有用,能分享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刚才试了下可以正常转动,就是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话说大神你在哪里找的这个?感觉好有用,能分享下 ...

所有的资源开源很简单,全部是cleanflight里面的doc.其实就是帮助文档!在软件打开不链接飞控的时候的页面有链接到d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资源开源很简单,全部是cleanflight里面的doc.其实就是帮助文档!在软件打开不链接飞控的时候的页 ...

ok,谢谢分享,我也去学习学习下这个。十分感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式选择custom

我有个naze32坏一个针脚  能不能用类似方法改到其他针脚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naze32坏一个针脚  能不能用类似方法改到其他针脚上呢?

总感觉。固件是cf就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naze32坏一个针脚  能不能用类似方法改到其他针脚上呢?

同样道理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道理都可以的!

我的是三号电机信号输出口坏了 但是该具体怎么设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道理都可以的!

老显示错误啊  不知道该怎么弄加个QQ好友 请教下18727966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显示错误啊  不知道该怎么弄加个QQ好友 请教下187279669

几号电机出问题1 0 0 0就放几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