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台小铣床 请高手解答下接线问题

楼主(2016-09-14):
机器是380v的  电机上面写的220/380 应该是可以接220的 不知怎么接线 请高手指点  有人认识这个机器吗

机器外观

机器外观

开关接线盒

开关接线盒

楼主:
机器原本是380v
怎样接220v 火线零线和地线怎么接接线盒

楼主:
机器侧面

网友:
220V 没劲! 用个 变频器就OK了 尽头还能大些

网友A:
这个样子好重好强大

楼主:
机器电机是220 380都可以用的 不会没劲  还有铣刀怎么拆装

楼主:
电机使用220的接线图  这个会接

楼主:
主要是进线开关接线盒   1 3 5 这3条线那个接火线 哪个接零线  哪个接地线

网友:
很少见的小铣,进口的??出吗

网友:
电机上面写的220/380 指电机可用市电三相电即380V,也可以用单相家用电即220V通过变频嚣输出三相220V电压

网友A:
三相220三相380,直接家用电应该不行。

网友:
上有拉杆,一般用手就可以拧松,然后轻轻向下敲击就可以了。外观看不到你的铣夹头是R或者MT或者其他,一般国产MT的多。

网友:
如果有工业用电,三相380V用着最舒服。如果家用,220V,还要加个启动电容,也可以。看机器,感觉用的是三相隔离220V.

网友:
看设计是个进口货,恭喜楼主。应该是个好东西,把标签贴上来看看。多少钱收的?

网友:
加个电容就可以用,到卖电机的地方,一问便知,会告诉你用多大的电容,怎样接。

楼主:
加了电容  可以转动了  机器电机写的MADE IN SWISS  应该是进口的 就看到这个数字 没其他铭牌  还有机器带底座 下面有电路和油管  这个能利用起来吗  明天去搞个变频器回来 加电容会损失功率

网友(2016-10-27):
MADE IN SWISS 瑞士哦,好东西,恭喜楼主得宝

网友(2019-02-08):
引用 网友A:
三相220三相380,直接家用电应该不行。

用单变三的变频器解决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电机是220 380都可以用的 不会没劲  还有铣刀怎么拆装

铣刀一般由顶部螺杆吊紧的,这个洋货可能是旋转顶部手轮拆卸。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