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给7016加装微动进给

楼主(2016-09-14):
详情看视频吧

网友A:
看了几次,有点看明白了。。大神啊。。
那个缧丝限位沟槽,、车成V型,是否更好??
西湖7016,跪求给加工一套。限位装置,改在弹簧盒那边,会不会更好??
QQ392986035

网友B:
这种钻床装微进,有点超出其性能。

网友C:
挺强的,有没有离合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几次,有点看明白了。。大神啊。。
那个缧丝限位沟槽,、车成V型,是否更好??
西湖7016,跪求给加 ...

我的车床是2K4,V型车起来难度比较大这个是1mm切断刀左右进给切出来的,现在靠锥度的螺丝头去抵住边消间隙。切一下不难的,但是位置比较难把握 这个是涡轮装好以后推进去 下面上螺丝的地方电钻点了一下找到了位置,然后开车的。假如位置偏了效果影响会比较大,需要电筒照着多次调整,所以外加工不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强的,有没有离合装置?

靠两个定位槽实现涡轮和蜗杆的离合,昨天想了一下,限位螺丝做成弹簧插销更方便,拉出来可以自己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钻床装微进,有点超出其性能。

论超范围使用,服不服

网友C:
看着真不错,这是豪华版的7016吧,请问十字拖板是斜契铁的吗?

网友D:
做的真漂亮,视频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真不错,这是豪华版的7016吧,请问十字拖板是斜契铁的吗?

豪华版,名字是很好听的,但实际是最便宜的钻铣床了(论坛著名的垃圾铣),西菱实际调整之后精度挺高的,滑台精度2-3个丝,主轴锥孔1个丝以内。机器上的轴承位什么都是精密配合的,估计是温差装配的,拆解很费劲,用料确实是单薄的,立柱是个3mm钢管,底座5-7mm的铸铁壳子,单相电机震的整个机器在跳舞,我优酷里面还有一个视频关于7016调整和改电机的,搜7016应该可以找到
     小铣床主轴转速高一点,7032 7045那些主轴2000都不到,小点的铣刀和钻头用的吃力的,2000块不到的钻铣床,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
我原本以为买了钻铣床就不要买台钻了呢,
后来买了二手的25lv钻铣床到手一看,转速最高才1000转,
上下进给没台钻方便的,
所以大台钻,小台钻仍旧一个都不能少,看了你的改微进给后做的铝合金主轴座,总算安慰些,
不然看论坛坛友都用PX32起,乃至于工业机
对小铣床的加工能力有了怀疑,
家里如果都买了工业级的铣床炮塔啊,8120啊,和车床6130啊,
那么离开加工店也不远了

网友(2020-03-05):
正在改进,借鉴下!有所启发!!!

网友:
现在有卖自动进给零件,买回来后自己改!没有的零件自制,能改好!

网友:
怎么没人来讨论了,我目前想把西湖7016改成自动进刀,所有零件都找到了,但总造价我觉得高,正犹豫不定。要么只改成微进给,成本不高,自己干的零件较多。有经验的出谋划策吧。

网友:
刚买西湖7016钻铣时,主轴是莫氏2号,但不是通孔,无法使用莫氏2号的所有刀具,春节期间我已经把主轴开成通孔,现在刀具使用广了,也买了些莫氏2的铣刀!正准备想改成自动进刀。
打通主轴中心孔、换轴承(13年买的钻铣,该换了!),完工!过程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