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汽油机油箱问题。

楼主(2016-09-15):
请问我的华盛26CC有进油口和出油口,进油肯定接重锤,回油接油箱,出口在顶端。另一个油箱口为加油口。
请问:
油箱需不需要通大气?如果不通大气发动机会不会把油箱吸扁或者吸不动油?
这个回油管到底有什么作用?发动机不是用多少吸多少吗?可不可以不接回油管?让回油管通大气。

这是测试的时候,油箱加油管堵死,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
不过就是想不明白.

网友A:
没油发动机惯性运转几下就停了,怎么可能吸扁油箱?你这是汽油机,我没有就没摸过,在甲醇机上没油回油管,甲醇机是出了油管,另外一条是接排气管的,我觉叫个增压管(个人理解)。汽车上倒是有回油管,回油管接入油箱我理解有两个作用:1是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油路系统,把外界空气产生的气泡等影响发动机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尽可能排除;2是节约能源。个人愚见,不当请诸位指出。

网友:
回油管一定要接,大气通不通无所谓

网友B:
但是你要保证飞机机动动作的时候,油箱不会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油发动机惯性运转几下就停了,怎么可能吸扁油箱?你这是汽油机,我没有就没摸过,在甲醇机上没油回油管, ...

是,甲醇有排气增压,所以油箱不会形成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要保证飞机机动动作的时候,油箱不会漏油

如果油箱不通大气,发动机一直吸油油箱岂不是会逐渐形成真空?

网友C:
这有啥想不通的,回油管在化油器那端不是也通着大气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啥想不通的,回油管在化油器那端不是也通着大气嘛

如果回油管在化油器里面通大气我就能想通了。
不过如果化油器里面回油管通大气,那么回油管里面的油岂不是会流出来?而不是从回油管流回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回油管在化油器里面通大气我就能想通了。
不过如果化油器里面回油管通大气,那么回油管里面的油岂不 ...

有油就回油,没油就回空气,设计很巧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油就回油,没油就回空气,设计很巧妙吧

厉害,改天拆开看看。谢谢。

网友:
来张化油器照片看看

网友:
如果回油管直接通大气,你想像一下,在空中倒飞时,油箱里的油会不会通过接通大气的回油管流出来?虽然发动机也在吸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油就回油,没油就回空气,设计很巧妙吧

正解。

网友D:
介根管不肆干介个哒。
介根管叫“负压管”。
负压管肆在起动发动机之前,先向化油器里打点油,其手段就肆通过负压管外面接的“油泡儿”产生负压,吸进一定量的油。

这所以肆两根管,因为你的发动机肆油锯(割草机)用的,不能下手拨动转动部件吸油,所以才会肆介样。
而我的华博罗化油器肆专为航模发动机用的,所以只有一根进油管就完四儿了。起动前拨动螺旋桨吸点油就OK了。

所以,你把它接哪里都没什么意思,它平时根本就不通。

网友:
“油泡儿”管嘴,“负压嘴”。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根管不肆干介个哒。
介根管叫“负压管”。
负压管肆在起动发动机之前,先向化油器里打点油,其手段就肆 ...

谢谢。

楼主:
由于说法不一,所以决定自己实验看看可行性。

网友:
最后也没个结果

网友E:
一定要接通气管,和大气连通,否则上天5分钟左右一准停机,不信您试一试。我的练习机就是使用华盛26CC汽油机。每次飞行结束,习惯给油箱内加满油,下次再飞时,首次不用加油,可节省几分钟。平时不飞时,就把油箱与化油器连通的两根油管(出油管、回油管)断开,油箱端的出油管、回油管用铝质油管相互连接起来,再把通气管用堵头堵住,这样做,油箱内的汽油就不能和空气接触,可以防止汽油变质(油箱内的汽油最长曾放置40天,再次飞行未发现异常)。但当年刚刚接触汽油练习机时,首次起飞往往检查不够认真,常常只是把化油器油管(出油管、回油管)连接好,却忘记把油箱通气管的堵头拔掉,结果导致好几次空中熄火(每次都是5分钟左右),险些炸机。有一次飞机落地后检查发现油箱都吸扁了。
通气管要前后盘绕油箱一圈以上,再从油箱前方引出机身。发张某位大侠的装机图片看看。

网友E:
华盛汽油机的回油管可用三通与加油管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接通气管,和大气连通,否则上天5分钟左右一准停机,不信您试一试。我的练习机就是使用华盛26CC汽油 ...

有一次飞机落地后检查发现油箱都吸扁了

希望楼主能看明白,其实:油锯、割草机等等 农机,

它们的 【油箱盖子上】:都有个 【弹簧 单向阀门
这个单向阀能进入空气,但是汽油无法流出——OK。

这样:油箱就不会被 【吸瘪了】。。

网友F:
KEN128 说的是对的,汽油机的 续航能力还是很不错的,除了重量足点,都不错!

楼主:
测试了,油箱必须通大气。回油管不会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接通气管,和大气连通,否则上天5分钟左右一准停机,不信您试一试。我的练习机就是使用华盛26CC汽油 ...

感谢,我已经测试了,确实需要通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盛汽油机的回油管可用三通与加油管连接起来。

这样不行,我是发动机的进油管接了3通,这样既可以加油,也可以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次飞机落地后检查发现油箱都吸扁了】

希望楼主能看明白,其实:油锯、割草机等等 农机 ...

我考虑过加油管接一个耐油的单向阀,这样插上油泵就加油,拔了就飞,既通了大气,也不会流出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N128 说的是对的,汽油机的 续航能力还是很不错的,除了重量足点,都不错!

装好以后确实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接通气管,和大气连通,否则上天5分钟左右一准停机,不信您试一试。我的练习机就是使用华盛26CC汽油 ...

你用的汽油混合比是多少?我现在25:1,满油门一下拉低油门会熄火,明天试试30:1,说明书就是写的30:1,我已经磨合好了。
另外,你的油针调过吗?

网友E:
磨合初期用25:1混合油,正常飞行用30:1混合油。在磨合过程有微调油针,具体调整方法参看各大论坛老帖子。
发动机一定要在磨车台上调试好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磨合初期用25:1混合油,正常飞行用30:1混合油。在磨合过程有微调油针,具体调整方法参看各大论坛老帖子。 ...

今天双飞,配的30:1的油,稍微收了一下副油针和主油针。

网友H:
LZ你进空气的油管用的什么样的单向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H:
LZ你进空气的油管用的什么样的单向阀

不要搞那么复杂。您想一想,如果加单向阀,外面的空气可进入油箱,里面的油不能流出,那么加油时如不去掉单向阀,油箱内的空气不排出来,油能加进油箱吗?油动工具的油箱加油时是打开油箱盖加油的,模型油箱一般通过加油管加油,两者有很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进空气的油管用的什么样的单向阀

单向阀还没有买,目前直接通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搞那么复杂。您想一想,如果加单向阀,外面的空气可进入油箱,里面的油不能流出,那么加油时如不去掉 ...

也对,这点我没考虑到。那就直接通大气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对,这点我没考虑到。那就直接通大气吧。

那直接通大气做动作时会不会有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直接通大气做动作时会不会有油出来??

不会,开始我也以为会出来,后来思考了一下,因为是油箱进气管,在发动机着车的情况下会不断的进空气,所以并不会有汽油倒流的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开始我也以为会出来,后来思考了一下,因为是油箱进气管,在发动机着车的情况下会不断的进空气,所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