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受打击

楼主(2016-09-15):
飞了这么久,一点长进也没有,模拟器好歹也能飞几圈,真机老炸,我也是服了自己

网友A:
模拟器的手感跟真机的手感不太一样,可以调一下模拟器参数尽量接近真机再练练手,再说穿越机这种东西不炸不会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的手感跟真机的手感不太一样,可以调一下模拟器参数尽量接近真机再练练手,再说穿越机这种东西不炸不 ...

严重同意,模拟器的手感跟趁机的手感太不一样了。

楼主:
飞机也没调好,这台是炸鸡后修复的,单层底板,上层也是断的,抖动巨厉害,重装一台再试试,不死心呀,除了车在穿越上投入是最大的,奈何不开窍

网友:
炸废几架之后就好了

楼主:
希望是这样吧

网友B:
先学第三视角对尾悬停找手感,然后摄像头角度0度下练自稳fpv,慢慢飞,逐渐加大摄像头角度到15度,飞几十电之后感觉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第三视角对尾悬停找手感,然后摄像头角度0度下练自稳fpv,慢慢飞,逐渐加大摄像头角度到15度,飞几十电 ...

嗯,从头再来

网友:
推荐个机架 底板3.5mm其他板子不下2mm,耐炸,配套还有几个替换头罩2对3叶桨,一套电机座,正x很好飞

网友C:
四轴诞生时就是十字和正X的,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穿越机说正X机架好飞好调参我个人认为是无稽之谈。

网友:
慢慢飞不着急  一步一步的练扎实了在来 真机光炸 有可能是乱飞,不熟悉场地照成的 不要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诞生时就是十字和正X的,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穿越机说正X机架好飞好调参我个人认为是无稽之谈。

大部分的正X机架都比较轻  轻了自然好飞一些

网友:
主要还是飞机硬件方面或者参数的问题   飞机没问题技术提升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诞生时就是十字和正X的,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穿越机说正X机架好飞好调参我个人认为是无稽之谈。

先不说其他,就视野而言,轴距200      250十字前进飞行的话,视野有四分之一会是电机加螺旋桨(现在我飞200轴距,视野的两个底角都看得到2到3厘米的桨叶)。再说,我说的不是和十字模式比,现在穿越机机架大概只有大字,H型,正x型,我之前的机架接近大字型,后空翻始终不如侧翻滚灵敏,换了正叉就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诞生时就是十字和正X的,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穿越机说正X机架好飞好调参我个人认为是无稽之谈。

正X估计好处就是俯仰和翻滚的舵量可以是一模一样的。
不是正X俯仰和翻滚的速度可能有细微区别。。反正我感觉不出来。全舵手油门翻滚一圈感觉是横滚比俯仰略快。。。

不过应该影响PID的调整,不过也是细微的。

网友D:
没有楼主的烦恼过程,很多朋友是从直升机转过来的,目视飞行都是上手基本就OK。第一视角需要一点点时间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楼主的烦恼过程,很多朋友是从直升机转过来的,目视飞行都是上手基本就OK。第一视角需要一点点时间过渡 ...

我也是直机入模的,第三人称没问题,就是第一人视角老炸,飞机调的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直机入模的,第三人称没问题,就是第一人视角老炸,飞机调的也不好。

第一视角有诀窍
你不要指望看屏幕能把四轴和直升机一样悬停,这个从理论上就不太可行,因为飞机轻微晃动你没有参照物,不能第一时间纠正。

诀窍就是起飞你只要看到飞机离地,第一时间让飞机开始前进,一直保持一个前进的姿态,就很容易控制了。总之,穿越除了起飞前和降落的时候,一直都在向前跑就对了。不要指望靠屏幕在原地悬停

楼主:
手动的时候一推或者向左右一打方向就翻了,这怎么解呢?

网友E:
找几个人带一下。让他们飞飞看你们的飞机,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摄像头调低点 飞慢点 飞高点 找开阔地飞 熟悉手感了 再提高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几个人带一下。让他们飞飞看你们的飞机,看看有什么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调低点 飞慢点 飞高点 找开阔地飞 熟悉手感了 再提高难度

网友:
都是 这样过来的,坚持!!

网友:
坚持慢慢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