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控制相机线有成品卖么?

楼主(2016-09-15):
国外网站有国内没看到。一直用的apm,可以直接连接chdk相机usb口。pixhawk需要转接电路,所以一直没转玩pix

网友:
抱歉,没能给你答案,帮顶一下吧!

网友A:
我印刷一批电路板,已实现pixhawk chdk min usb canon s110 快门控制,有需要可短信联系我138 6530 三三 四三,可做淘宝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刷一批电路板,已实现pixhawk chdk min usb canon s110 快门控制,有需要可短信联系我138 6530 三三 四 ...

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印刷一批电路板,已实现pixhawk chdk min usb canon s110 快门控制,有需要可短信联系我138 6530 三三 四 ...

价格呢

网友(2017-01-19):
楼主其实不要那种专业的线  只要买个手按拍照的线 把手按开关剪断  里面就出来三根了 地线 快门线  还有对焦线 对焦和快门并起来 和地线碰一下能拍照就ok了 然后插到飞控的 辅佐通道1  设置继电器 就可以了 或者插7通道 设置舵机模式 然后网上买个 快门模块 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2-27):
用在索尼QX1上,我已经实现了!就买个线控,拆开,焊个头接飞控!不明白问我!7628792QQ

网友(2018-09-12):
有卖的,这个很简单

网友(2019-03-31):
引用 网友B:
用在索尼QX1上,我已经实现了!就买个线控,拆开,焊个头接飞控!不明白问我!7628792QQ

打扰了,自己计划玩一下航测,请问快门线怎么制作,选什么相机合适点,便宜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