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1177

楼主(2016-09-15):
大家中秋快乐,请教一下我的1177刚通电图像会卡死,然后模糊不清,发橘黄色,等一会就正常,然后飞1分钟又是这样的情况,求解!

楼主:
拖影特别严重,坐等大神!

网友:
回复一下默认设置试试

网友A:
用别人的小飞手检验一下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别人的小飞手检验一下摄像头

刚才在家里测试的又好好的
对了,你们背光补偿开不开?

网友B:
把背光补偿关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背光补偿关掉就好了

好的,谢谢,今天下午飞对着太阳和4140一样也是一条线,咋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今天下午飞对着太阳和4140一样也是一条线,咋解?

对着太阳...不知道了,反正我飞的时候只能躲开那一条线。

网友C:
这个图像跟我12v摄像头接5v电源一样,可以直接接3s电池试试,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像跟我12v摄像头接5v电源一样,可以直接接3s电池试试,看是不是供电问题。

问题是这个摄像头是5至22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个摄像头是5至22供电

那你试试12v呗,万一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