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夹头同心度调整,一点方法和大家交流

楼主(2016-09-15):
不太想得通为什么要磨,学习车床上安装锤找正的方法,为什么不能用在钻夹头找正上,首先一般连接钻夹头的那个头是个短锥,本身的锥度配合同轴能力不是太好,锥度也未必准确,但是同心度是很好的,打百分表一般一丝以内,另外钻夹头那边的锥度也未必的完全准的(几块的连接杆和十几二十块的三欧夹头不能要求太多,否则要那些几百块的锥度测试芯棒干嘛对吧?),所以导致其实钻夹头的同心度不好和装配的关系非常大,我装了四支钻夹头,都没有用磨爪的方法,一般短锥那头涂上固持胶,夹头上夹一根铣刀或者光轴,然后就直接夹头塞进去了,之后百分表打在这根轴上,打一个远端就够了,70-100mm(不同尺寸钻夹头对应可用的钻头粗细不一样,长度按照这个来定)。然后用塑胶安装锤直接敲夹头辅助调整同心度找正,找好一定等固持胶固化之后再拆光轴,否则拧钥匙的时候受力,同心度容易有影响。这样安装好以后一般同心度可以在7个四以内,最好情况可以3丝以内,这个误差主要来自拧钥匙的时候各个孔的力度,不但要三个孔都上一遍,而且因为第一上紧的孔力度最低,所以三个孔上完了 还要补回来上一次,一共四次。
     本屌没用过更贵的钻夹头了,都是十几二十块的三欧,但是B10 B12 B16 各种型号都买了一个,比如转3mm钻头,用B10的精度一般比B16的好,再追求高精度我觉得没有必要了钻卡本身属于粗加工范畴
     固持胶就是轴承胶,装配用的,金属装配粘的比502还牢,这方法钻夹头绝对不会掉,以后想拆只能热风枪加热吧固持胶烧掉才行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