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LWT设计制作超轻2米电动滑翔机,裸机目标重量300克增加了视频。

楼主(2016-09-15):
看了很多人做了两米滑翔机,激发了我的兴趣。我也做一架吧,要突出轻,目标裸机重300克,滑翔机要轻飘飘才好,起飞重量600克以内。用传统手工制作。要多种材料混搭,碳管、碳片、轻木、桐木、D板、魔术板一起上。要轻还
要有一定的刚性,以保证良好的飞行效果,要省电!
成功试飞

起飞重量565克
今天试飞风大飞机放在地上有时吹的往后跑,忍不住还是飞,上天后风更大,在很远的地方降落,没找着,飞丢了!

网友A:
手工很好啊,就是不知道平尾在拉起时的承受能力如何,需不需要再加一根加强,还有垂(尾)直安定面感觉面积好小,顶,老鸟

网友B:
试飞飞丢了。。。这句戳中了我的笑点

网友C:
看了一堆…… 最后一句差点喷了~

今天试飞…… 飞丢了...丢了...了...

网友D:
回到你用遥控飞飞机的位置,再试试回忆下飞机降落时的位置,第一眼给你的映像是什么,比如树或者电线杆之类的,超着那个方向和距离感再多找找,还有风向带来的影响,稍微往下风向找找。

网友E:
好手艺!曾经拥有足以!

网友F:
有可能太轻了,风大的话机翼变形,导致舵面效果差!还有起飞的那张照片垂尾有点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很好啊,就是不知道平尾在拉起时的承受能力如何,需不需要再加一根加强,还有垂(尾)直安定面感觉面积 ...

感谢来访和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飞飞丢了。。。这句戳中了我的笑点

能让你笑我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堆…… 最后一句差点喷了~

今天试飞…… 飞丢了...丢了...了...

你笑得那么高兴,我也欣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到你用遥控飞飞机的位置,再试试回忆下飞机降落时的位置,第一眼给你的映像是什么,比如树或者电线杆之类 ...

谢谢你的建议,我感觉是让别人捡走了。因为我到哪要好长时间。么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手艺!曾经拥有足以!

谢谢你的宽慰!!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帖子一直想学习呢,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太轻了,风大的话机翼变形,导致舵面效果差!还有起飞的那张照片垂尾有点斜!

有道理

网友:
太可惜了,飞机丢了可以再做一个,可是上面的设备就有去无回了

网友(2016-10-30):
好手艺。老哥不妨辛苦一下再做一架。感觉机翼强度稍差。平尾确实有点不平。总结经验,宁高勿远。

楼主(2016-12-18):
引用 网友G:
看了楼主的帖子一直想学习呢,感谢分享

欢迎来访!

网友:
楼主在做正好练手艺

网友H:
就服大哥这把好手艺! 就在11月份我飞丢一架FPV飞翼,2016年最后一个周六,炸掉一架双子星。损失惨重,承受不起打击,准备退模。不过退了没几天没忍住,我又做了一个KT飞翼。
大哥有没有试过用FT的拆弯法做机翼。我用3MM D板折弯法做了一个80的机翼,重量只有35g。做起来比较快,也简单,而且轻

楼主(2017-03-07):
引用 网友H:
就服大哥这把好手艺! 就在11月份我飞丢一架FPV飞翼,2016年最后一个周六,炸掉一架双子星。损失惨重,承受 ...

把你的D板飞机的照片贴到我的帖子里。

网友I:
我就说嘛,滑翔机还有是必要加个飞控的嘛,至于找不着的时候招它自己回来总好的呀。

网友(2017-05-19):
机翼真漂亮,组装的时候如何定位的?
尾翼没有加强确实有点软,可能机身也宽 遮挡气流 上去舵效看着比较差
不过比我做的好多了2333

楼主(2018-12-12):
引用 网友I:
我就说嘛,滑翔机还有是必要加个飞控的嘛,至于找不着的时候招它自己回来总好的呀。

咳'大意了,那天上面风大,没事准备再做一架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