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疑问,脚架前倾的直升机,十字盘调水平的问题

楼主(2016-09-15):
像sab380这种脚架前倾的直升机十字盘调水平时是和机身水平呢,还是和放置的地面水平?
和机身水平似乎有点问题,起飞时,飞机总有点往前飘,要配合往后压舵才能起飞。。

网友A:
和主轴垂直

网友B:
调水平用十字盘调整器就行了。机身前倾不影响。

网友C:
最好和旋翼面水平,有的竞速机机身和旋翼面不是平行的

网友D:
不是有个东西叫十字盘调平器吗

网友E:
和主轴垂直。
这种直机起飞是有点往前飞的,就好比脚架平的直机斜着压在草地上起飞一样。

网友F:
十字盘调平器 调平就行 机身前倾 陀螺也前倾 起飞后会自动修正机身倾斜角度

网友G(2016-11-01):
扎带、牙签、502即可,已主轴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