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的 疑问? 不解? 大神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6-09-15):
一大电流充电就吱吱响 2A以上就这样 求解!!谢谢

楼主:
后面还有显示1.5v什么东东

网友A:
电池线路电压降太大,检查一下平衡头的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线路电压降太大,检查一下平衡头的接触

好的我看看 谢谢

楼主:
D:\我的文档\My Pictures焊了这根线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