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123的主板和电调和110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6-09-16):
刚买了架123打开一看电调和主板与之前的110长得一样,而且都是1s的,不知道是否可以通用。如果可以通用,那不也就意味着主电机也能通用了。123的动力可比110强太多了,飞起来和120感觉比较像,那把110换上123的主电机和尾电机岂不就能把110变得超暴力?请大神来证明或者否定我这个猜想,谢!

网友A:
接收机不通用   调速器马达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不通用   调速器马达通用

哦,今天把120的桨和旋翼头十字盘装在123上飞的特别好,以后看来可以把123的主板和电机换在110上,当个不烧舵机的小120飞。

网友:
完全就是一个东西

网友B:
只是电池容量大了,所以放电好一点,动力也就好一点,所以你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池容量大了,所以放电好一点,动力也就好一点,所以你想多了

我把123电池装在110上完全没有变化,而且我450,500,600,720mah的电池无论20c还是25c还是30c都试过,几乎没有变化。而且主电机外观都不一样,所以电机肯定不一样,如果是一个东西为什么外观都不一样?哈哈哈哈😄

楼主:
你飞过123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飞过123吗?

我卖了,你说的电机不一样我不太清楚,不过电机体积在那里摆着,物理功率极限也就那样了,123是三桨的,我也试过110装123的头,动力会好的多,不过电池也软的快,1s机配给123这个重量暴力不起来的,我也曾准备改2s,后来放弃了123看看行,飞3d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卖了,你说的电机不一样我不太清楚,不过电机体积在那里摆着,物理功率极限也就那样了,123是三桨的, ...

我123装的120的头,飞起来就比120弱一点点,但是比110暴力很多,而且电机官网都写了不一样。还有体积一样的电机110的或许是最弱的,123的即使是中等的也比最弱的强,逻辑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23装的120的头,飞起来就比120弱一点点,但是比110暴力很多,而且电机官网都写了不一样。还有体积一样 ...

好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123装的120的头,飞起来就比120弱一点点,但是比110暴力很多,而且电机官网都写了不一样。还有体积一样 ...

V977/K110/K123/K124电机定子尺寸和绕线参数完全一样,包括电调也都是好盈10A/12A的缩水版,电装没有任何区别

区别在于K123三桨升力大,软的也块
K110换上三桨,飞行效果会比K123略微暴力一点,因为轻,螺距大(仔细看,三桨的桨夹,力臂会短一点,舵机同样行程下螺距会更大)
K110换上K120大桨也会变暴力,K120桨长,升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