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SKYZONE眼镜的售后维修联系方式

楼主(2016-09-16):
谁有SKYZONE眼镜的售后维修联系方式
  万分感谢!!!!!!

网友:
直接tb客服沟通下,你寄给他,他会找厂家

网友:
请问这眼镜有什么质量问题?最近正想入手V2+!

网友A:
SKYZONE眼镜电源设计有问题,电容耐压不够容易击穿导致主电源芯片损坏,我已经修过一次了

网友:
我找过一次,打电话的,我说寄回去修,她说寄回去容易弄丢。。。让我找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YZONE眼镜电源设计有问题,电容耐压不够容易击穿导致主电源芯片损坏,我已经修过一次了

应该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维修花掉多少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维修花掉多少钱啊!?

自己修的,还买了几只MP2482做后备,以防以后再坏,工作时这个芯片发热厉害,那个击穿的电容我也换成耐压25V的电解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的,还买了几只MP2482做后备,以防以后再坏,工作时这个芯片发热厉害

对于你说的这个 MP2482 是个什么  我完全不懂  能否给个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你说的这个 MP2482 是个什么  我完全不懂  能否给个图片

就是主电源芯片,将外部供电的5V--12V可以变成3.3V给内部电路供电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A:
就是主电源芯片,将外部供电的5V--12V可以变成3.3V给内部电路供电

这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