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几年,继续爆改环奇955(已上视频)

楼主(2016-09-16):
955的尾部很碍事,切掉,用2毫米环氧板封住加强。
配置52mm舵(中途改为75mm吸水舵),12克舵机,装完才发现装左边了。60a好盈海王电调,垃圾超暴力2845六极电机,430浆。

另外一个环奇37cm小船视频,955还得等一下了,周末不会录视频的录了没法看。
塘太小,一直半油门跑的。配置 3S 2200mah电池,2440 4极电机,好盈30A电调,430 pc塑料浆(附带说一下,pc材料塑料浆硬度确实可以了,这种小船用这个浆还是稳当的,3元钱一颗)。

环奇955 2S视频,下一步上3S视频

楼主:
内部摆放和尾部图

楼主:
第一张图片错了。这个电机超级暴力,不知道kv,个人评估接近5000吧,看看水冷够不够力了,不够力计划加强制水冷泵散热。3s电池估计不敢满油门跑,周末试机,看看有人拍视频没。
这船空间小了,防翻没法做了好像,前面准备加个充气囊防沉。

网友:
看见广告了

楼主:
那张图片就是上错了,名片是客户放我这里的,不是广告,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哈。

楼主:
报告一下进度,垃圾暴力电机爆转子了,正在等新电机更换,本次后入四极2850,3300kv电机。等后续新电机到位再↑视频。

网友A:
955小船没必要太大太暴力的电机,很容易翻。船尾改装不碍事啊,切了不好看。还有,出轴是不是太长了一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5小船没必要太大太暴力的电机,很容易翻。船尾改装不碍事啊,切了不好看。还有,出轴是不是太长了一点啊 ...

出轴6公分,貌似有一点,但轴套自己去切的,再截短太麻烦,先跑跑看。

楼主:
突然觉得,还是40cm左右船好玩一点,65以上有两条船,调好后基本就没玩过,挑水域,费电池。最近一直调试两条船,一条955,40cm,一条更小点37厘米,家门口倒杯茶就可以调试玩船,方便。

网友B:
我为什么觉得切掉尾部的955那么丑,
另外,水舵怎么这么短,出轴不觉得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觉得切掉尾部的955那么丑,
另外,水舵怎么这么短,出轴不觉得长吗

出轴6.长没办法,电机高,短了角度太大,很跳。52mm吸水舵,就是这个样子,其实还是该用75的好了。

楼主:
拆了爆转子的这个2845电机,竟然是6极电机。极数这么多,kv竟然也高得吓人。转子用纤维缠了满满一圈,然后用灌封胶涂满,5小时左右等胶还有点软的时候,压在桌面滚动,滚得光滑圆润,切掉两边多余的胶,干硬了后又装好了电机,重新进船里面,出轴角度抬高了不少,原来低速平稳,稍微提点速度就跳。这两天继续测试,电机太暴力,从3S降低到2S电池来测试。

楼主:
防沉用的气囊,看船前面能不能放进去两个,1分钱一个,自己充气,结实,邮费比气囊贵多了。

楼主:
反复拆装三次了,还是不满意,今晚又拆掉重新安装了,再抽时间试机,高速跳,明天试试配重。奇怪的是37cm那个同步调试的到今天为止还比较完美,没做防翻就能自翻,高速平稳。

楼主:
最新进展,重新安装轴,调了输出轴后,基本不跳了,不过52mm吸水舵转弯不给力,家旁边的小塘满足不了,无法大油门测试,1/3油门加速2s就得减速转弯,今天换72mm吸水舵,估计周末可以上视频了。

楼主:
更换了75mm吸水舵。

网友C:
恭喜改船成功。船里胶水好像涂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改船成功。船里胶水好像涂的有点多了

反复拆装,没清理,所以多了,尾部昨晚把轴取了重新清理了胶,外面好看点。

楼主:
一直带着三岁儿子玩船,没人录视频,只有看国庆期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