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永逸,忙活一上午,终于完工咯

楼主(2016-09-16):
磨车一直以来都是到处找个破桌子,然后各种打孔,各种螺丝拧拧拧·········

这次干脆下点小功夫做个以后都能用的磨车台算了。想了半天怎么做,到真正做的时候才觉得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凑合凑合最后也就这德行了···
哎,无所谓啦,120CC发动机装上去还是稳稳的。

底下可以打地钉。尾部可以用拉绳,直接找棵树拉着····省事
固定台这块用的是螺丝连接,可以根据不同发动机宽度或者安装孔位置移动,哎也就这样吧。凑合用了,懒得折腾了

明天转速到了再装个转速上去差不多了
各位见笑哈

网友:
有减震么,,,

网友:
能拆解吗

楼主:
当然有减震,要不然 发动机就垮了,哈哈

网友:
这叫“航空发动机试验台”

网友:
这活儿用角钢最省事了,不用焊,不求人
用前年做书架剩下了料(后面是书架)
通用角钢制作的,带万向轮子的鱼缸架

很稳当、结构好,正常运行近3年了

是六年老缸翻新,上下加箍、加固、打胶重粘
体积:78 X 45 X 50 (水位 40)= 0.1404立方
能装大约四桶水呢

网友A:
lz的发动机是DLE120?开始调了吗?运行怎样?能否告知你的转速及油针范围?

网友B:
底部的空档焊块板,这样可以临时搬石头压住,更方便

网友:
这个汽油机装在座人的固定翼上,估计可以把人带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发动机是DLE120?开始调了吗?运行怎样?能否告知你的转速及油针范围?

还没调呢,周围都是居民区,要是我再这打着估计要被群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的空档焊块板,这样可以临时搬石头压住,更方便

搬石头太累,所以我再脚哪里焊了四个座子打了孔,到时候找个土地打四根地钉,然后架子的后面有两个孔,用绳子拽着,应该足够了。哈哈,太懒没法

网友:
建议做个桨的护栏,这东西一个大意后果可不得了……

网友:
两年前做过差不多的,,我是用的铁板凳 拆了靠背部分  树上绳子一栓 搞定

网友:
测试架上调好了.装机后还是要调1次

网友:
一直装飞机上磨合。。。。。

额外的好处就是磨合后能发现飞机上脱胶松动的位置,可以有针对性加强

网友C:
发动机漂亮,台子也不错,就是减震不好,因为你的胶皮是一层,还上螺丝那么紧,根本起不到减震作用,这样调试的话,发动机还没上天就已经震坏了,最好用减震胶套,最次也得2到3层胶皮,还不能两个孔相连的,应该独立的胶片,上螺丝不能太紧,然后再用螺母锁紧(双螺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漂亮,台子也不错,就是减震不好,因为你的胶皮是一层,还上螺丝那么紧,根本起不到减震作用,这样调 ...

谢谢您的指教!我上的其实是两层胶皮,里层一个外层一个。
其实我有买集中减震,减震柱,装上去摆动太大就没用了,后来又买了一种,不知道这种怎么样,请赐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我上的其实是两层胶皮,里层一个外层一个。
其实我有买集中减震,减震柱,装上去摆动太大 ...

看着应该可以,装上试下,发动机加油向转动相反方向摆动那就对了,说明起到了减震缓冲,但是,怠速抖动就不好了,说明太松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应该可以,装上试下,发动机加油向转动相反方向摆动那就对了,说明起到了减震缓冲,但是,怠速抖动就 ...

恰恰相反,怠速的时候抖动,但是到了中油门以上反倒不抖动了。只是奇怪,积碳有点多。从火花塞看········
配比磨车30:1 摩特全合成机油。
我想应该是富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