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精灵3a云台偏航轴倾斜

楼主(2016-09-16):
请教大神,精灵3a云台偏航轴倾斜怎么弄回来,大概偏了2度左右,贴近地面直线飞拍出来的镜头是歪的,感谢!!

网友A:
本人现在一直在怀疑,为了抢占市场,大疆公司把精灵3系列的价格主动降下来,可同样其品质也在下降,之前飞得好好的精灵3A云台就坏了,返修花了300多元的费用。现在手上的这一台精灵3P云台也开始歪了,真是无语了。

楼主啊,APP上的云台校准可以先尝试下,要是还是不行那就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现在一直在怀疑,为了抢占市场,大疆公司把精灵3系列的价格主动降下来,可同样其品质也在下降,之前飞 ...

你返修花了三百的云台是什么问题啊,我都试过了,imun都校准了,还是歪的

网友:
返修是因为云台歪了,换了三个电机

网友(2016-10-26):
我的3s就没事···

网友:
我的3S云台被我撞断了支架都变形了,然后自己在网上买的配件,修好后云台也是歪的,校准了都还有一点歪。然后就在APP里面用微调慢慢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