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富丽380

楼主(2016-09-16):
问几个问题,起飞的时候飞机往右偏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怎么调

网友A:
如果十字盘和循环螺距都调好的话,无风状态下飞机右倾一点点(0.5度左右)停住是正常的。
如果飞机逐渐向右倾斜,估计还是十字盘不够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十字盘和循环螺距都调好的话,无风状态下飞机右倾一点点(0.5度左右)停住是正常的。
如果飞机逐渐向右 ...

刚才调了一下,还没去试过,不知道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十字盘和循环螺距都调好的话,无风状态下飞机右倾一点点(0.5度左右)停住是正常的。
如果飞机逐渐向右 ...

还有就是能不能通过遥控上面的微调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十字盘和循环螺距都调好的话,无风状态下飞机右倾一点点(0.5度左右)停住是正常的。
如果飞机逐渐向右 ...

人家说起飞的时候,麻烦看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能不能通过遥控上面的微调调一下

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起飞的时候,麻烦看清楚

起飞的时候和悬停的时候姿态会有区别吗?
如果是脚架被草卡住,当我没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时候和悬停的时候姿态会有区别吗?
如果是脚架被草卡住,当我没说...

当然有区别,难道起飞因地效造成的左漂跟悬停时候的左漂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区别,难道起飞因地效造成的左漂跟悬停时候的左漂有区别?

反正我飞X3的时候没感觉到..2000转定速起飞的。草地上略往右斜一点点(看不出来,几乎是平的)放,直接推杆起飞了。
地面效应也没感觉到。接地时候的悬停螺距和空中的悬停螺距也没感觉到什么区别..至少比多轴的地面效应小太多了。

本人几乎是新手,不敢室内悬停,可能感觉很不精确,希望老鸟多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飞X3的时候没感觉到..2000转定速起飞的。草地上略往右斜一点点(看不出来,几乎是平的)放,直接推杆 ...

感觉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网友(2017-03-29):
吃瓜群众路过。。

网友:
地效应该往左偏啊,怎么会往右呢。。。

网友C:
起飞时候正常应该左偏,右偏肯定有点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时候正常应该左偏,右偏肯定有点问题啦

好吧,谢了

网友:
起飞都是往左,手上还没有往右的如果是k8里面不是专门有一项用来调十字盘水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