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飞悬停和航线的话有没有必要换个更好的遥控器呢?

楼主(2016-09-16):
目前在用DEVO10在飞,换个FUTABA会不会让飞机有更细腻和更精确的舵面反应呢

网友:
不如換人好了!

网友:
没必要,手感到位用什么都 一样。只要不失控

网友:
讲究,将就~

网友:
感觉现在的够用

网友:
使用天7的路过。

网友:
看你经济条件啦不差钱当然就换一个好啦

网友A:
看看我用的你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d10和futaba都有,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水平不行,感觉不出有多大区别,futaba的摇杆短一点,飞3D更有点优势吧,
对了我用D10飞过450,500,600,

网友B:
用D10飞了一年的亚拓600E的飘过,每次去飞场都会听到模友们说:“华科仔”来了,然后都躲开了,大半个飞场都是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10飞了一年的亚拓600E的飘过,每次去飞场都会听到模友们说:“华科仔”来了,然后都躲开了,大半个飞场 ...

机智

网友:
细腻程度和摇杆的松紧也有一定的关系,调节一下会有不同的效果。我这个DX6i还不如你的D10,用了好几年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最近感觉油门有点涩,调了一下松紧,明显有改善。当然条件允许,换个好点的控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用了几年d8s路过。现在拿来飞5.5

网友:
这款控还是不错的!建议你入这个吧。

网友:
用天9、8fg、18SZ飞飞机,用天6练模拟。
个人觉得只要你不是飞F3C的话,如果你觉得自己飞的不够好,想通过换好控来改善完全没意义。因为且不说你的控的精度上去以后,你的电装的精度是否也能达到相应的精度来执行,你的定速是否能以恒定转速体现你的精度。仅就绝大多数人的水平来看,操控者手对位置的控制精度以及大脑的反映能力都远低于控所能传递的精度。显然想要更细腻和更精确的舵面反应,先要提升个人能力。
当然,如果不差钱,想要更丝滑柔顺的手感,可以放血入好控。

网友:
不会失控的前提下,100元的控和1W元的控对操控技术的提升没直接关系。

网友:
听说换了之后就会自旋翻了

网友:
和衣服一样,100和·1000都能遮羞,既然玩就玩开心一点,不然干脆把100也省下来

网友:
节约无罪,装逼有理

网友C:
个人意见 牌子放心 安全第一

网友D:
入魔,天地飞7,现在jr8,感觉就是不一样

网友E:
除非控的反应速度已经跟不上飞手的反应速度,否则换来换去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