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A6充电器使用情况

楼主(2016-09-16):
个人觉得A6充电器还是不错的,操作简单,屏幕大一目了然;这个机器我用的次数不多,但是渐渐就出问题了,首先是按键不灵,然后接着就是按键紊乱,甚至要反复按才能充电,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机器我大概用了两年了,但是用的次数不多。

网友:
换个开关就好了!

网友A:
我的用了几年了,也是有个开关乱跳,有新的就换,没有就拆下来用纯酒精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用了几年了,也是有个开关乱跳,有新的就换,没有就拆下来用纯酒精泡

拆不下来的,焊在上面的,按键按的也有声音响,但是相应的功能没激活,感觉是里面程序紊乱了。你的也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不下来的,焊在上面的,按键按的也有声音响,但是相应的功能没激活,感觉是里面程序紊乱了。你的也这样 ...

焊在上面也可以拆下来的

网友C:
我之前也是按键不灵,直接返厂吧,免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按键不灵,直接返厂吧,免费哦。

已经过了保修期了,正常使用,前些天正准备充电,刚接上端口,12V电池针脚短路烧荣了,莫名其妙;修好端子接上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第二天接上电池有一组数据没显示,没过几十秒,其中一颗XORB48场效应管烧了;电池是3S格式的,我一直都有飞,用万用表测量电芯电压都正常,真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过了保修期了,正常使用,前些天正准备充电,刚接上端口,12V电池针脚短路烧荣了,莫名其妙;修好端 ...

直接返厂吧,保修期过了也无所谓,我也过了保修期寄回去的,在快递里放了点RMB当维修费了。

网友:
同样问题,请问返厂联系方式是什么?

网友D:
最早期的UNA6,刚出来就买了, 一直在用,3.3~4A充电 , 感觉不错

网友:
WD40,一滴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早期的UNA6,刚出来就买了, 一直在用,3.3~4A充电 , 感觉不错

如果用5安会有6安充电,,在电路最左侧或者最右侧会不会电压比较低,?只有4.2或者是,3.2安,?我的,意思是最佐助跟最右路这两路会不会出现电流a数偏低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5安会有6安充电,,在电路最左侧或者最右侧会不会电压比较低,?只有4.2或者是,3.2安,?我的,意 ...

我没有用过那么高的A数,  因为最早的A6的最高电流只有5A,我的电源只有120W  两个3S  4.4A充电,A6报警,停止充电,显示不正常; 断电后重新降低电流(4A),
至于电压方面,垃圾万用表测过,感觉电压比较一致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按键不灵,直接返厂吧,免费哦。

我的电压不准,请问返厂联系方式

楼主:
有谁知道反厂方式,我的是14年在小罗模型买的,现在家不卖这个产品了,问了好几天都没答复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焊在上面也可以拆下来的

不要再拆了,这样会误导新手。一可以返厂,二不想返厂的把按键上的四个塑料白点(切3个就可以)用刀切掉,然后用镊子把里面的铁片拿出来,清理触点,再用透明胶,502什么粘上去,不粘也行,轻易用烙铁焊,你会后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不要再拆了,这样会误导新手。一可以返厂,二不想返厂的把按键上的四个塑料白点(切3个就可以)用刀切掉, ...

返修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翠海苑1-406号
李铭 15992996267
***包裹内一定要注明故障现象和回邮地址***
***否则会滞留处理***
***使用超过一年时间的请在包裹内放入10元维修费***
处理时间为一周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再拆了,这样会误导新手。一可以返厂,二不想返厂的把按键上的四个塑料白点(切3个就可以)用刀切掉, ...

呵呵 后悔 32个焊点的单片机都可以用烙铁焊接下来 在焊接新的上去  4个焊点的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