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和hcp100s的结合板

楼主(2016-09-16):
虽然动力劣差了点,但已经够暴力了,关键耐操,稳定

楼主:
下面那架,用了hcp100S机身,主板和尾电机是xk120的,舵机接口换掉,前面那个舵机还反向,副翼和升降反向,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

上面有说,哪里不懂的?

楼主:
舵机改反向参考这个帖子 V977改2S双无刷初步完成,等待室外调试~~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186185&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网友B:
尾管也是120的吗

网友:
请问楼主QQ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也是120的吗

是的,直接套上去,加点热熔胶,楼主不怎么上扣扣

网友C:
其实想要这样的锁尾效果,完全可以用HCP100来改。
我前两天刚改好一台,1S的,连续爆力5分钟,尾锁的很好。
只不过我用的是NCPX的接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手上没有mcpx主板而且并且比较喜欢2S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想要这样的锁尾效果,完全可以用HCP100来改。
我前两天刚改好一台,1S的,连续爆力5分钟,尾锁的很好 ...

720能锁得住的,谈不上暴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720能锁得住的,谈不上暴力吧

别担心!完全锁的住,已经翻飞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表示手上没有mcpx主板而且并且比较喜欢2S的

喜欢2S的就应直接上100S,调好后很好飞;关键是动力够大。
我以前也老炸,换了DX控用卫星接收后,很少大炸了。配件都基本没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想要这样的锁尾效果,完全可以用HCP100来改。
我前两天刚改好一台,1S的,连续爆力5分钟,尾锁的很好 ...

直接用ncpx板子改的?为啥不用mcpx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担心!完全锁的住,已经翻飞过了。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意思应该是720锁的住的,不能成为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2S的就应直接上100S,调好后很好飞;关键是动力够大。
我以前也老炸,换了DX控用卫星接收后,很少大 ...

就是对100S 太失望了才改的

楼主(2016-12-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电话号码多少想咨询一下120和100S的结合

2108188198可以加我扣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