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3.0 notch滤波果然牛掰 从没调的这么稳 --工商外飞行之板凳上飞舞

楼主(2016-09-16):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cyNzQzOTg4MA==.html
搞完新生活动板凳还没拆掉,飞起来感觉很好.....bf3.0 notch gyro 200hz 140hz f3 xma20a gt2205 kingkong50403 雨燕 图传 foxeer  花牌 1300 70c

网友:
这是啥模式

楼主:
写错了 是notch滤波 也叫陷波滤波     想V字一样的滤波 设置中心点和起始点 可以把对应的波峰噪音过滤掉

网友:
在哪调,能截个图不

网友:
详细说说吧  配上照片教程  机器很暴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错了 是notch滤波 也叫陷波滤波     想V字一样的滤波 设置中心点和起始点 可以把对应的波峰噪音过滤掉
...

这个陷波滤波器。能详细说一下怎么调整吗?3.0后改了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调控。

网友:
有怎样调节教程吗?

网友:
详细点嘛…谢谢!

网友B:
不错,再来几个横滚,竖滚,各种翻滚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再来几个横滚,竖滚,各种翻滚就完美了。

刚调好 不知道翻滚速度快不快 没敢在里面翻  调好的话里面翻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陷波滤波器。能详细说一下怎么调整吗?3.0后改了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调控。

坛子里有个bf3.0的帖子 里面有写的 下面我跟个帖说具体些

楼主:
notch过滤是在低通过滤前面的一个滤波。用了这个可以减小低通滤波造成的延时。具体操作
1 进控制台cli set debug = NOTCH           save
2 出去正常飞几圈。导出blackbox 然后用浏览器打开
3  按照下面点就能看到噪声波形图
4  进配置软件 pid tunning fitter setting 改 gyro notch 和d notch  第一个是低通 不用管 第二个是notch中点 第三个是notch起始点   比如 第二个是200 第三个cutoff是100 这个滤波的范围就是 100 -300 这个范围要看上面那张图对应的电机噪声波峰位置来设置
5 最后飞一圈看看结果 要是这样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ch过滤是在低通过滤前面的一个滤波。用了这个可以减小低通滤波造成的延时。具体操作
1 进控制台cli set ...

谢谢,学着用用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里有个bf3.0的帖子 里面有写的 下面我跟个帖说具体些

这个滤波器的范围过大,会不会造成抖动加大??

网友:
为什么我的Blackbox 没有这些选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notch过滤是在低通过滤前面的一个滤波。用了这个可以减小低通滤波造成的延时。具体操作
1 进控制台cli set ...

1 进控制台cli set debug = NOTCH           save
这个命令错误的名字,输不进去啊!!

网友:
升级您的BlackBox Explore软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进控制台cli set debug = NOTCH           save
这个命令错误的名字,输不进去啊!!

没试过这条命令, 但是数据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进控制台cli set debug = NOTCH           save
这个命令错误的名字,输不进去啊!!

那天时间赶 抱歉 是set debug_mode = NOTCH

该命令作用是看未过滤前原始数据

网友D:
楼主用的Cleanflight - Blackbox 还是Betaflight - Blackbox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Cleanflight - Blackbox 还是Betaflight - Blackbox  啊

有毒蜂的就对了。

网友:
set debug_mode=no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天时间赶 抱歉 是set debug_mode = NOTCH

该命令作用是看未过滤前原始数据

论坛就是个大学堂啊

网友D:
大师们, 为什么的我Blackbox打开文件播放什么都不显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notch过滤是在低通过滤前面的一个滤波。用了这个可以减小低通滤波造成的延时。具体操作
1 进控制台cli set ...

请问你哪个是什么BLACKBOX的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哪个是什么BLACKBOX的浏览器

betaflight 的 blackbox浏览器 fan qiang后 chrome 浏览器 应用商店里搜索 betaflight 把浏览器和配置器 都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们, 为什么的我Blackbox打开文件播放什么都不显示啊

照理说不会啊。。从新飞段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betaflight 的 blackbox浏览器 fan qiang后 chrome 浏览器 应用商店里搜索 betaflight 把浏览器和配置器 都下 ...

我只下了游览器Blackbox,配置怎么下啊,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betaflight 的 blackbox浏览器 fan qiang后 chrome 浏览器 应用商店里搜索 betaflight 把浏览器和配置器 都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下了游览器Blackbox,配置怎么下啊,怎么用啊

配置器 就是你在商店里搜索betaflight后里面出来的那个黄蜂标记的啊。。。和betaflight blackbox在一起

网友:
真是刺激呀 66666666

网友F:
求个油门曲线图

网友G:
多谢楼主的分享,但想请教一下:
4  进配置软件 pid tunning fitter setting 改 gyro notch 和d notch  第一个是低通 不用管 第二个是notch中点 第三个是notch起始点   比如 第二个是200 第三个cutoff是100 这个滤波的范围就是 100 -300 这个范围要看上面那张图对应的电机噪声波峰位置来设置

1.pid tunning fitter setting 改 gyro notch 和d notch这个是什么意思,在CLI处设置吗,具体命令是什么
2. 第一个是低通 不用管 第二个是notch中点 第三个是notch起始点     这里的第一个第二个是指图中哪一个数据,望楼主点明
3.可否发一份BF3.0的hex文件,地面站下载不了

谢谢楼主了

网友:
番墙下载BEATFLIGHT的另一个浏览器就可以看到尼个图,中点就是波峰最高所对应的位置,起点就是左边的位置,右边不用管,我的图波峰在200,起点设了80,即是等于80-320这个位置滤波

网友:
正确命令是:
set debug_mode = notch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个油门曲线图

油门曲线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的分享,但想请教一下:
4  进配置软件 pid tunning fitter setting 改 gyro notch 和d notch  第 ...

1gryo 过滤管 pid里的p 和d  d过滤只管d

2打个比方
你那个最大噪声在200  波峰的边缘在100就按照下面这样设置
gyro_notch_hz = 200
gyro_notch_cutoff = 100

这样设置notch过滤掉100 - 300 这范围里的噪声

3 是什么飞控 留个qq邮箱 发你

网友:
我也没找到这个选相下的是最新的

网友H:
楼主能帮我看看我这个要设多少

调完后是160 6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帮我看看我这个要设多少

曲线已经蛮平滑了啊...但是gyro上下抖动厉害 看看是不是p高了点

notch过滤  center 150 cutoff 110好了 怎么感觉波峰好低 一般都20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曲线已经蛮平滑了啊...但是gyro上下抖动厉害 看看是不是p高了点

notch过滤  center 150 cutoff 110好 ...

新手我的飞机dl265只有电池飞控还有个led其他什么多没有
手动还不敢飞,没找到空旷的地方,现在自稳在飞默认pid 起飞有点抖,调了好几天感觉还默认的好一点,主要不会调,多是乱调的,希望楼主有空指导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gryo 过滤管 pid里的p 和d  d过滤只管d

2打个比方

1207261079@qq.com
SP RACING F3
谢谢楼主了
另外想请教下是滤波这个和PID有关系吗,是先调整滤波还是先调整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错了 是notch滤波 也叫陷波滤波     想V字一样的滤波 设置中心点和起始点 可以把对应的波峰噪音过滤掉
...

在哪调,能配个图详细说下吗?

网友: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2016-10-17):
楼主帮忙看看我设置过notch滤波之后 低pid 的曲线上为什么还有尖锐的小山峰

网友:
四图这个是改后的, 原来0状态下,是下面哪个图,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先调PID还是先改这个滤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是先调PID还是先改这个滤波呢?

pid默认就行,先调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notch过滤是在低通过滤前面的一个滤波。用了这个可以减小低通滤波造成的延时。具体操作
1 进控制台cli set ...

大神

网友(2017-07-29):
大兄弟能加个qq详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