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B6F303一体飞控装机测试

楼主(2016-09-16):
萝卜飞控,经过简短的安装,把标准飞控换成了萝卜飞控,电压显示,带电流计,查看电池容量消耗,集成度超高了,重量也轻,可以看到,换完这个飞控后,整机高度又降低了不少,装了一台小树林配置和一套标准配置,感觉良好,今天用DVR录了下小树林配置的试飞效果,

普通飞控安装后的效果

普通飞控安装后的效果

萝卜B6F303安装后的效果

萝卜B6F303安装后的效果

萝卜B6F303安装后的效果

萝卜B6F303安装后的效果

萝卜B6F303安装后的效果

萝卜B6F303安装后的效果

小树林配置,不带桨330多克

小树林配置,不带桨330多克

网友A:
这是什么机架 还有下面那一排都是什么 最左是电压 最右是时间 其他的是什么

网友B:
分电板飞控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电板飞控集成的?

是的,集成飞控是趋势,装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机架 还有下面那一排都是什么 最左是电压 最右是时间 其他的是什么

187的正X机架,底板4MM厚,中间是即时电流,和消耗的容量,右边是时间和油门

网友:
求机架连接

楼主:
卖家断货了,这是定制版,据说要等一段时间再去做一批,我这还有一套,你要可以转给你   REPTILE的,淘宝能搜到,标准版是130和155的,定制了加长加厚的187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断货了,这是定制版,据说要等一段时间再去做一批,我这还有一套,你要可以转给你   REPTILE的,淘宝 ...

私信我价格